[CRT電視] 稜威福29彩視 FBT高壓漏電 維修(重新編輯)

楼主(2010-04-12):
故障原因
開機時有類似鞭炮聲(判斷為FBT高壓漏電跳火)

電視機背面,從事家電方面的網友等一下看到前面就應該知到這是哪一家OEM的機種

電視機背面

電視機背面

主角FBT未開機時

主角FBT未開機時

主角FBT未開機時

就是這個光,開機後可以看到FBT跳出像電擊棒的火花(閃光燈的關係,不然更明顯易見)

開機後可以看到FBT跳出像電擊棒的火花

開機後可以看到FBT跳出像電擊棒的火花

關機後進行高壓放電的動作(記得電源線要拔除)

關機後進行高壓放電的動作(記得電源線要拔除)

關機後進行高壓放電的動作(記得電源線要拔除)

拆除SCREEN線

拆除SCREEN線

拆除SCREEN線

拆除FOCUS的線

拆除FUCUS的線

拆除FUCUS的線

將FBT解焊

將FBT解焊

將FBT解焊

FBT拆除後的樣子

FBT拆除後的樣子

FBT拆除後的樣子

裝上新的FBT

裝上新的FBT

裝上新的FBT

焊上所有接腳

焊上所有接腳

焊上所有接腳

焊接FOCUS的線

焊接FUCUS的線

焊接FUCUS的線

焊接SCREEN線

焊接SCREEN線

焊接SCREEN線

將CRT高壓接孔旁邊擦乾淨再上高壓絕緣油

擦乾淨好上新的絕原油

擦乾淨好上新的絕原油

上高壓絕源油(相機沒電了改用手機拍攝,手振比較不清楚)

將CRT高壓接孔旁邊擦乾淨再上高壓絕緣油(相機沒電了改用手機拍攝)

將CRT高壓接孔旁邊擦乾淨再上高壓絕緣油(相機沒電了改用手機拍攝)

裝上高壓帽

裝上高壓帽

裝上高壓帽

確定有正確的卡進去

確定有正確的卡進去

確定有正確的卡進去

裝好的模樣

裝好的模樣

裝好的模樣

開機測試,畫面暗模糊(FOCUS,SCREEN尚未調整,顏色不佳(欠綠色)

開機測試,畫面暗模糊,顏色不佳(欠綠色)

開機測試,畫面暗模糊,顏色不佳(欠綠色)

就是這裡Q903空焊(照片看不出來,實際肉眼看的較清楚)

就是這裡Q903空焊(照片看不出來,實際肉眼看的較清楚)

就是這裡Q903空焊(照片看不出來,實際肉眼看的較清楚)

調整SCREEN電壓(手振了,一手拿手機拍照不穩)

調整SCREEN電壓(手振了,一手拿手機拍照不穩)

調整SCREEN電壓(手振了,一手拿手機拍照不穩)

SCREEN電壓約420V(各廠牌電壓不盡相同,需看實際畫面調整)

SCREEN電壓約420V(各廠牌電壓不盡相同,需看實際畫面調整)

SCREEN電壓約420V(各廠牌電壓不盡相同,需看實際畫面調整)

調整FOCUS至畫面最清楚(10幾年的電視,色彩鮮豔,畫質清晰,這就是還要修的原因)

調整FOCUS至畫面最清楚

調整FOCUS至畫面最清楚

SCREEN跟FOCUS調整的地方

SCREEN跟FOCUS調整的地方

SCREEN跟FOCUS調整的地方

故障的FBT

故障的FBT

故障的FBT

使用日立的映像管,中高階的機種大都用日立或東芝的映相管

使用日立的映像管,畫質清晰色彩鮮豔,這就是還要修的原因

使用日立的映像管,畫質清晰色彩鮮豔,這就是還要修的原因

第一次貼圖,大家湊合著看

昨天貼完之後才發現我所寫的描述都沒有出來,今天再編輯一次
第一次貼圖,請大家多多包含

回shunxing
以前到現在很少遇到高壓跳火而燒週邊的零件,偶兒啦,但比例不高
可能是以前的機種比較奈操吧,現在的機種比較怕靜電突波破壞吧(離開這行四年了有錯請指正)
較潮濕的地方常遇到高壓帽週邊或高壓線漏電,輕微的會有斯斯聲,要關電燈在比較暗的地方才看的見漏電的微光,
嚴重一點的也會有放鞭炮的聲音,要開機看哪邊漏電才有辦法處理
PS:
shunxing 好像跟回收場有合作,如果可以的話可否幫我注意有無三洋ST-29FB1全平面電視,
我手中有一台這型的電視系統IC M37102M8-528SP跟記憶IC 24WC02P掛點,原廠已經無料,
外面我也遍巡不著,我想要買機版回來拆(我也住彰化)

回Dave
那是高壓絕緣油,避免因環境潮濕而從那邊漏電

發這篇文章只是想回饋一點貢獻,畢竟在這邊也學到了不少知識,剛好有以前熟識的客戶要我修才有這個機會發這個帖子
換修FBT有一定的危險性,畢竟30幾KV不是鬧著玩的,請網友不要如法炮製,除非你真有學過,不然還是請專人幫你維修,
安全無價

网友:
謝謝分享 ~高壓 我還是不敢碰 ~QQ ~

网友:
不錯維修文  不過我習慣連管座一起更換  免以後在拆一次

网友:
喔喔喔喔~~~~~我看到閃電了~~~~~~~~
真的跳火了~~~~~~你居然沒被電到~~~還能拍照阿......
不錯的維修~~~~~~~真佩服你有勇氣換FBT............
我更佩服的是...你居然能讓他再跳火的時候拍照....
都不怕高壓電把IC給打掉嗎???

我就遇過一次~~~師父把高壓電一直放要測試映像管是不是好的值不值得修..
結果...突然咻一聲....運氣還真差阿~~~把周邊的IC直接給打掉了~~~全掛......

网友A:
哇~~~看到發火....精采維修...學起來...請問您塗在管子上那是什麼阿

网友:
精采的CRT維修~~
以前我自己也換過管座
不過是焊下來再重焊一次
當然是失敗~~不過重點是我根本不知要是要放電的
還好我安然無恙~~現在我知道後根本就不敢碰了
感謝大大分享閃電圖ㄚ~~~哈哈哈

网友:
第三張圖高壓處看到火花!
大大功力深厚! 家裡有一台 SAMPO 轟天雷壞了好幾個月, 想修又怕!
謝謝精彩的分享! 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看到發火....精采維修...學起來...請問您塗在管子上那是什麼阿

那個應該是絕緣油.不過我在修的時候大多都是清理乾淨後裝上就完成了

新的高壓裝上以後還要校正聚焦以及亮度.常常還得熱機半個小時確認OK後裝上外殼

PS:初次發言請多指教.我以前是在二手家電行的店長.會修電視也會修電腦和筆記型電腦以及一些電子產品(包含電視遊樂器XD

現在沒工作中|||

二手家電不好賣所以把店面收掉了...

話說那支管子不錯.日立的.這在29"電視中算是不錯的管子=w=

网友B:
FBT還買的到新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T還買的到新的喔@@

以電視的FBT來說~~~還買的到~~~不過都是大陸貨居多~~~~~~
台灣因為環保問題~~~不能生產FBT了.....大部分的廠商也不想做

网友:
很精彩的案例,很亮的畫質,謝謝分享!

网友:
很專業的維修文,謝謝無私分享...

想請教HAPPYS大,返馳變壓器可以用三用電錶做基本檢測嗎?謝謝..

网友:
能把高压放电步骤贴点详细的图吗

楼主:
FBT好壞就我所知無法用三用電表測量
一般FBT故障大都是層間短路,造成水平負載過大
有時還會燒水平晶體

高壓放電只要關閉電源將電源線拔除
再以三用電表的線,一邊先接地,另一邊在插入高壓帽
聽到一小聲的啵,就完成放電
一定要先接地在接高壓帽
不然就會從你身上放電喔

网友:
那個【光】看起來真令人毛骨悚然~~~~

网友:
不知放電時的"啪",是不是和捕蚊燈差不多?!

每次友人到我家都會先被客廳的捕蚊燈"洗禮"一番!!

网友:
厲害內

大大用圖說明  真清楚~~

网友:
請問高壓部分如何放電!

网友(2010-05-19):
原來高壓放電的動作是照片四
配上happys前輩的解說
高壓放電只要關閉電源將電源線拔除
再以三用電表的線,一邊先接地,另一邊在插入高壓帽
聽到一小聲的啵,就完成放電
一定要先接地在接高壓帽
不然就會從你身上放電喔

這樣就圖文並茂....
又學到一招

网友:
好險有看到精彩圖文帖,上次沒電到算運氣好,下次就知道要放電

网友:
我媽的自助餐店裡的電視也掛了說.......可是我不知道怎麼修更不敢上電測量..
因為..........怕被電n_121|

网友:
接地不是要接這條嗎?

楼主:
只要是機体的接地就行
但不是電源一次側的接地

网友(2010-07-09):
我都是直接把羅賴吧擦近高壓帽 然後吧羅賴吧往下壓就可以和映像管後的石墨做放電動作了

网友:
前些時候家裡一台SONY電視機上電後冒煙
試著拆開機殼再上電,隱約到嘶嘶聲,然後聞到燒焦味,在FBT附近冒出淡淡輕煙,旁邊零件目測無異狀,我想應該是FBT掛了!
沒零件也沒勇氣拆n_080|

网友(2010-10-27):
請問FBT(返馳變壓器)哪裡買得到??家裡一台Panasoinc-TC29PZF懷疑此零件壞掉
因為一開始水平晶體還沒被我玩壞時
保護電路的繼電器有一直開開關關
就在測量水平晶體的電壓完沒多久(C腳電壓還沒掛時剩下十多伏特)
水平晶體就燒掉了(溫度很高)
水平晶體週邊的電容及二極體量都是好的,只剩FBT不會量
但找遍了Y拍跟露拍
就是找不到
不知道台北地區哪裡還買的到????

网友:
國際牌的FBT現在降價很多了,直接到服務站購買吧,很便宜

网友:
真是厲害.現在才剛開始接觸故障電腦,以後都試著修修看

网友:
精采兼經典之範例。

网友:
就是這型~讓我想起以前一次慘痛的經驗.
那是聲寶OEM的,我以前修過一台也是FBT爆火.
在拆後蓋插電測試時,一開機跳火打到手手往上一彈~
死人,把CRT管頸給敲碎了= =
係阿係阿,那是幫人家修理的,我要怎麼善後= =
還好在住家附近回收場找到CRT約略相同的29吋電視,花400買回來換CRT才解決-_-
(買電視花400,拆換CRT之後那台再回退回收場領回100,這CASE實際上少賺300,不過沒賠錢)

网友(2011-11-23):
謝謝 , 圖文解說清楚 , 受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