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燈管

楼主(2010-04-12):
請教一下  高壓燈管  如果只要單獨側燈管的話要如要哪種儀器測試呢

网友:
如果有廣告嫌疑請刪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東西也可以自製啦,買一個dc頭,拉三條連接線,12v一條,負極一條另一條從正極接出來中間加一顆限流電阻(綠黑紅金)當做on/off用,後端用一個單口的高壓版,就可以一支燈管一支燈管的試了。

网友:
請問電源要用多少V,小弟拆了1台報廢複合機的高壓板做測試,接12V看起來都暗暗的

网友:
這要看情況
有可能是燈管快壞了
也有可能是高壓板有問題
多拿幾塊高壓板和燈管做測試..
就能知道問題了

网友:
前幾天.我已經跟陳兄敗了一組囉...
用來測試燈管不錯用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打廣告喔,A大自己要買的喔,而且我跟陳老闆也只有數面之緣而已喔

楼主:
高壓燈管在更換他的熱縮管很特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