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代用問題

楼主(2010-04-12):
請問15N03L GN223 大MOS
42A30V
可以用FDD6035AL_NL 或是 FDD8880AL_NL代用嗎?? 252 (小顆的嗎??)
FDD6035AL_NL
46A/30V/12.5mΩ D-PAK(TO-252AA)
FDD8880AL_NL
30V/58A/9mΩ D-PAK(TO-252)

网友:
15N03L可用fdd6035代
你可以查data阿
FDD8880AL也可以

楼主:
那就是不管大小顆
只要他的DATA有比原本好
就可以待用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小沒關係, 特性要能相近或大於!
大於表示能比它有更好的電氣特性, 比方說, 工作在更大的電壓範圍或電流範圍, 或者說有更好的低阻抗 Rds , 或者說是開關反應速度或是 VGS 工作電壓! 都是可以從被替用的料件資料與替用者之間做比對, 再依電路設計的實際情況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耐壓耐電流及Rds都比較高就可.大小.腳位取決您固定方法只要您可裝上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