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嘗試修 HP dimension 3000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4-12):
爬文三千不如一試:
症狀:PS_ON接地,風扇抖一下,爬舊文就是保護電路動作了.

拆下來後,發現有爆漿電容, 好像離完修不會太遠了

換新的電容後,連帶其他的電容一起換新的

維修結果:把PS_ON接地,風扇又有轉動了可以上機用了.

*********

但開心不足三小時,無故  power off,重開又不足三小時power off......

這次真頭大了,打開機再檢查.....用手摸散熱片,看看有無過熱的元件...嘩.嘩.嘩

被散熱片電到嘩嘩聲,看看那是 mos 管 9n90c,拆下來檢查好像正常,或會是高頻漏電..

在全香港都找不到這 mos 管 仙童(FAIRCHILD)9n90c .最後在淘寶買了連同其他

元件省省運金.

更換新的mos 管 9n90c,再上機測試.....

power on 二十幾小時都無問題出現...............完修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你們香港 買濤寶的東西應該 比台灣快吧 ~~~~~~~~~~~
那像我們這邊要買電子的東西 又貴 又少 ~

网友:
申通的評價不是很差嗎???

不過恭喜你修復了^^
這種大顆MOSFET要掛....還真難查耶~~~~~~
除了經驗~~不然因該找不到原因

楼主:
香港 買濤寶的東西應該 比台灣快吧 ----->yes

除了經驗~~不然因該找不到原因------>運氣吧...

网友:
大陸真的資源很多~
現在很多零件像手機的都要在大陸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你那顆 MOSFET 老化, Rds 內阻上升, 電流通過時產生消耗功率產生熱, 也有可能是你風扇沒對著散熱片吹, 散熱片上熱越積溫度越高!

恭喜你修好也謝謝您的分享實例!

网友:
POWER內部要觸摸前,最好用電表確認一下有無帶電,以免被電擊~

楼主:
POWER內部要觸摸前,最好用電表確認一下有無帶電,以免被電擊~....謝謝您

网友(2011-08-26):
謝謝~~很好的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腳縮起來 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不要構成一完整電流迴路(包含觸摸的地方),就不會被電
不過還是要注意安全,畢竟電源內高電壓部分還不少且可能會造成人身安全危害

网友:
剛剛樓主大大說 把9N90C拆下來檢查似乎正常? 那樓主是怎麼判定他是故障的?
是因為會漏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