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xbox 360 搖捍 PC用“無線發射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13):
話說上個月某天,突然無法登入、文章、回覆全部消失
我還以為是老大把我刪帳號了…
後來得知,只是系統出錯,幾天後就正常了
不過也因為這樣,很久沒po文章了

這次…嚴格應該不能算維修
而且是很久以前就修好的,突然想到,拆開po文

主角 xbox 360 搖捍 PC用“無線發射器”,燈不亮沒過電

蓋子是用膠封死的,請找工具用力打開,小心不要受傷了

拆下電路板,翻到背面,看到紅圈內 F1 了嗎?
那邊有一個貼片式保險絲,把它移除,兩點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記得焊點要清乾淨再焊,那個焊點很小,很容易空焊,我是加上一根很細的銅線

也許有人問,沒保險會不會有危險,當然會,下次有問題就有可能直接燒ic了

因為我找不到那個小的保險,真的很小,大約0.1公分吧

不過根據我查到的資料,是無線發射器設計不良,造成保險很容易燒(我猜是保險電流規格用太剛好,沒多留一點空間吧)

一些國外、大陸…等討論區、大部份的人都是用直接短路的方法,也沒有聽說有什麼問題的

再加上我的實驗,大約用一年了吧…也都很正常

所以如果各位有壞掉的無線發射器,可以拆開修看看,也許就正常了

心臟不夠大顆的,修好後,可以先接到usb hub上測試,避免燒掉主機板

网友:
謝謝分享 ~東西能修好 ~就不錯囉 ~

网友A:
謝謝分享 、另外建議您以細銅線替代保險絲時銅線中段不要焊到錫(可以將銅線加長並彎曲),否則像圖中的焊法、您的(很細的銅線)變成那麼粗一根,那就不用費心去找細銅線了。

网友B:
好簡單的維修~~~~保險絲~~~燒斷.........
不過也是一篇不錯的實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另外建議您以細銅線替代保險絲時銅線中段不要焊到錫(可以將銅線加長並彎曲),否則像圖中的焊法、您的(很細的銅線)變成那麼粗一根,那就不用費心去找細銅線了。 ...

那個還是很細喔,是照片放大了,我是用吸錫線的銅絲
加銅線是因為焊點太小,容易空焊,不加也可以的

引用 网友B:
好簡單的維修~~~~保險絲~~~燒斷.........
不過也是一篇不錯的實例了~~~~

對呀,夠簡單了吧,比換電容還簡單
如果有銀漆筆,塗一塗就可以了,連焊槍都不用

這款 xbox360 無線發射器會燒保險絲,算是通病了

這種一組的東西,只壞一半很討厭,單買發射器貴,而且不容易買到
買整組又會多了一隻搖桿

网友:
這個維修算是軟的了,但是也是要有碰到才有機會有軟的可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