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日立冰箱冷藏室不冷

楼主(2010-04-13):
今天休假,接到以前熟識的客戶來電,告知冰箱冷藏室不冷
剛好讓業餘的我有機會再為這論壇貢獻一次

10年的冰箱,據以前的經驗,應該是除霜定時器NG造成冷凍庫蒸發器結冰阻塞而無法將冷空氣送到冷藏庫

拆開冷凍庫隔版,蒸發器結滿了冰,正常應該是一層薄霜

拆下後面除霜定時器,將他轉至除霜的位置

除霜中,用吹風機幫忙除霜,除霜速度比較快

冰箱規格名牌

除霜完成的蒸發器

上面是一個溫度開關(忘了它叫什麼名稱)-5度時導通,有的冰箱是13度導通,各廠牌設計不同
下面鋁泊紙包的是溫度保險絲,超過73度時斷開,這兩個零件確認正常後便可更換新的除霜定時器

裝好隔板後收工回家

因為客戶全程在旁監工,拍的照片不多,無法詳細介紹檢修流程

网友A:
沒有先測試除霜正不正常嗎?????
不怕像我上次那一台~~~~又反修????

网友B:
3週前我也處裡一台冷藏室不冷的冰箱
狀況跟happys遇到的狀況幾呼一樣
蒸發器&通風管道全部結冰阻塞
當時並沒有查修,只把定時器接點打磨
確定定時器動作正常後安裝復原
過了約一週後,老毛病又發作了
這回應該可以很確定是除霜電熱器故障了
因為只用到冷凍庫製冰,所以不急著修,無聊時再來玩玩

网友:
這算是小顆TIMER最常發生的通病了,
裡面的小齒輪(崩牙)!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週前我也處裡一台冷藏室不冷的冰箱
狀況跟happys遇到的狀況幾呼一樣
蒸發器&通風管道全部結冰阻塞
當時並沒有查修,只把定時器接點打磨
確定定時器動作正常後安裝復原
過了約一週後,老毛病又發作了
這回應該可以很確 ...

都已經拆了~~~怎摸不看齒輪有沒有問題????
線圈阻抗也要檢查~~~~~~~真的要一次解決....
直接把下面的東西全換了最快....
除霜定時器...13度C溫控開關..70度溫度保險絲...電熱管~~~~~~~
這些東西同時換掉~~問題一次解決.....上次那台小台的大同就是這樣全換了...

网友:
學起來學起來~~
好像有很多都是除霜定時器掛點
不過Shunxing大說要再檢查線圈阻抗,溫控開關,溫度保險絲,電熱管要記起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沒有先測試除霜正不正常嗎?????
不怕像我上次那一台~~~~又反修????
遇到這種情形
可以先將除霜TIMER轉至除霜位置再使用安培表勾電流就可判斷除霜電熱是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這種情形
可以先將除霜TIMER轉至除霜位置再使用安培表勾電流就可判斷除霜電熱是是否故障~~~

那你該把這篇文章看完......
就知道這種判斷也會出錯的~~~我遇過好幾次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9550-1-2.html

网友C:
還有續集喔,
冷藏室的上面有個回風口,裡面有回風通道,
通道上面的鋁箔,看有沒有變型,變型會造成回風不良
可以拆除.或可加裝一片鋁箔電熱片.防止在次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續集喔,
冷藏室的上面有個回風口,裡面有回風通道,
通道上面的鋁箔,看有沒有變型,變型會造成回風不良
可以拆除.或可加裝一片鋁箔電熱片.防止在次結冰 ...

這一型的冰箱還沒遇過回風口阻塞的
不過它有一型泰國製的,就遇過不好搞定的
真的不好搞

网友(2010-05-26):
可以先將除霜TIMER轉至除霜位置再使用安培表勾電流就可判斷除霜電熱是是否故障
我就是這樣做
再看水盤有沒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