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716AS開機亮綠燈約10後綠燈閃爍[已完修]

楼主(2010-04-13):
話說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
以前常撿到軟的,現在終於遇到一台硬的了.......
這台的故障情況是,開機亮開機亮綠燈,有出現宏基的LOGO,約10後綠燈閃爍(亮一秒,暗一秒)

電容部份量值不足的都已更換,沒問題的就留用
電容更換完後,故障依舊

這裡不接AD板量無電壓
接上AD板,12v電壓量測有13v,好像不正常

以為蕭基特有問題,拆下測量是好的

該不會是燈管的問題,就開始拆燈管了,第一次,覺的怕怕的

有一組燈管掛了

這裡有斷線

目前尚無新的燈管,用好的那組點燈,結果是亮約2秒,暗2秒,再亮2秒
然後就燈管就暗了,電源燈亮綠燈,
再關掉重開,還是亮約2秒,暗2秒,再亮2秒
然後就燈管就暗了
不知是那出問題了n_064|" />

" />

******************************************************************************************
4/17
前天把燈管補斷線後,再測試,果然就正常了

熱機了5小時,都沒問題,看來是完修了,果然如大大們講的是燈管的問題
感謝大大們的經驗分享!肛溫啦~~

网友:
燈管都線斷了   換好的燈管側看看吧

网友:
看來就是燈管的問題,負載過大導致的問題產生

建議還是先換燈管後在看狀況,不然就是高壓因燈管短路長期負載過大

一樣要換掉維修啦~~~加油:)

网友:
邀受喔~~~~~都燒斷了.......還真嚴重...
不過燈管沒壞~~
換條線就可以了~~~~好在這種燈管的線很好換~~~

另外AD版的2.5V跟3.3V檢查一下....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已完修了!

网友(2016-05-09):
謝謝分享又讓我多 學習到問題的解  決方 法 及
真貴的經驗

网友:
學習了,我也有一台呢,

网友:
下次可先用工版測試屏是否正常,這樣可縮裋維修時間呀。給你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

网友:
手邊有好多1716 不過沒有as 不曉得型號上有什麼差別
我手邊的1716都是電容軟的~~

燈管問題我也遇過一次,不過是檯燈,大概用30秒就會自己熄掉,一直以為是哪個元件高熱跳掉
結果是燈管壽命到了,負載變高,查半天電路,最後買一支燈管換上就搞定~~

p.s燈管問題可以用學姊賣的那台家電測試儀來測 1000初頭,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