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公板問題

楼主(2010-04-13):
請教一下大家公板要注意哪些問題跟材料呢?
請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買的時候

買的時候請賣家給你一份點屏對照表看屏線的種類如雙8.單6跳相對應的JUMP如果點不起來查面板資料請賣家燒程式大概可以點9成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樣問粉模糊喔,你是要問pi的公板,或ad的公板,或單高壓部分的公板,還是按鍵的公板,還是要問屏線的種類,或dc頭;vga頭的種類,或是使用的方法等等,很難給你答案

网友:
詳細一點 你果你想要更好的答案~最好提供你的問體點 跟照片 ~
這裡很多大大 都會熱心幫忙你的 ~

楼主: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本身是ㄧ位只會換電容的工程師
來到這邊才感覺世界很大
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單方面想的
有時遇到像畫面變色模糊
都說是面版問題
沒想過要去推她得邏輯
看位各位高手修法
產生ㄌ很多ㄉ想法
想問一下
a/d板損壞狀況下
要改公板的話我該注意
哪些細節跟問題
他的程式要如何燒呢
請教各位高手
感謝
那他

网友:
a/d板損壞狀況下
要改公板的話我該注意
我只用過 ~2025 2621
.......
電壓 ~才不會燒掉 ~ 因為屏的各家不同..腳位你一要先去 ~下在屏的資料.
(有些屏 是顛倒的 要小心)
注意電壓 ~ 通常 都有 現成的排線 但是自己還是要對一下 ~.
還有裝上去 畫面解析不對 要調 公板的解析度 跳線 ~有些需要燒 ~程式(這我不懂 ~)
注意一下 公板的 電壓 要跟屏的電壓一樣~ 3.3 5V 12V (不可以設高)

网友:
建議初學者使用2621的公板,免燒程序,簡單,通用性高

楼主:
感謝各位教導,目前要來去玩一台
DELL 換主機板,那我來試試看改公板
那台DELL  跟客戶買150元報廢價     (20吋喔)<-----還不錯歐美機
換的成功的話在照下來給各位高手指導

网友(2010-12-26):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我也是液晶初學者^_^''之前對公板還很陌生,一直以為公板都須燒錄程序.
還花了好多時間研究燒錄(雖然還是一知半解),不過透過這邊我學到很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