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簡單 鹵素燈 調光

楼主(2010-04-14):
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
因為...我原本使用....
外面買的 調光開關 和 使用原先 鹵素燈的機板(一體的)......
來做調光用..
但發現用一用..有幾個 不知為何.......
保險絲燒了~~連晶體打穿 與 調光器都    壞掉....
所以..想來請教大家  有沒有簡單點的可調鹵素燈的明亮 電路..啊

我所使用的軌道燈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8566959?u=lovebcp
使用的調光器(沒外殼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9802366?u=tennew1

网友A:
鹵素燈瓦數很大吧~~~不然怎摸會燒了.....
通常外面在賣的調光器...最大只能達60W...超過都會燒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鹵素燈瓦數很大吧~~~不然怎摸會燒了.....
通常外面在賣的調光器...最大只能達60W...超過都會燒掉的.....

但我是使用 市面上的鹵素燈...那種現有的50w內含電源板..只是在加一顆外面材料行所買的 調光器
所改的調光...因該不會w太大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ome Box或特力屋問看看,不然水電行也行
找一種 "調光器"
下列連結借用ㄚ拍的網頁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7684401?u=ic9007266<===線上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8415999?u=angela7817<===埋入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me Box或特力屋問看看,不然水電行也行
找一種 "調光器"
下列連結借用ㄚ拍的網頁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7684401?u=ic9007266

差不多跟給我資料差不多..
只是在加上面那種軌道燈 來改變亮度..
但會發現 少數几個..這樣子結合..在使用過後..
會有機板 保險絲 及 MOSFET 及 整流二極體壞掉....
所以不知..是不能這樣子結合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一個調光器接幾顆鹵素燈
鹵素燈是幾W的,直接電壓還是有裝變壓器

网友:
軌道燈?????難怪會燒毀......
軌道燈如果是使用12V的....
那他裡面的電路絕對不可以使用調光器.....
原因~~~電壓越低~~~裡面的電子電路相對...
因電壓低~~~會產生過電流....燒毀裡面的電晶體....
建議你買可調光的軌道燈~~~
要不然就是把調光器裝在12V燈泡那邊~~絕對不可以裝在110V的電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個調光器接幾顆鹵素燈
鹵素燈是幾W的,直接電壓還是有裝變壓器

我只有接一顆而以..50w 是含變壓器  買來時 就有了~~~

因電壓低~~~會產生過電流....燒毀裡面的電晶體....
建議你買可調光的軌道燈~~~
要不然就是把調光器裝在12V燈泡那邊~~絕對不可以裝在110V的電源端...

到燈那邊是12v的...
把調光器裝在 110v在接至變壓器 會使電流過大喔....
所以 接在後端 ..直接控制12v 那邊就可..
之前我都接在110v那邊 .....一開始都還好....就一直以為沒問題= =~~~~~~
那我明天來試看看 ..

楼主:
今天試完後 發現 調光器裝在燈那邊...
燈完成沒反應....連亮都不亮......
為何啊 @@"

网友A:
阻抗過大.......先確認你的調光器~~~可輸入的電壓範圍...
高阻抗的調光器~~~在低電壓~~~會造成電壓無法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過大.......先確認你的調光器~~~可輸入的電壓範圍...
高阻抗的調光器~~~在低電壓~~~會造成電壓無法通過....

我的電阻 是使用250K可調.....最近有跑去買50k 回來..準備回來試看看..
目前..己先把電路拿掉..只放一顆變壓器
去改變 輸入電壓 來調鹵素燈燈源.........
我想這因該也可巴 ^^"

网友:
用電子降壓的鹵素燈具不能在輸入端接上TRIAC調光器,會使電子降壓電路故障。

使用傳統變壓器式燈具可使用TRIAC調光器來調整變壓器輸入達到調光目的。

一般市售TRIAC調光器也不能裝在電子降壓電路的輸出端,因為輸出端是直流。

電子降壓式燈具要調光,直接調整電子降壓電路的輸出電壓是最不消耗功率的方式。

网友(2010-09-01):
如果12V 那端 是直流的話 可以使用LM317穩壓IC(加電阻) 來調壓,
不過頂多提供1A-2A左右的電流, 可調電壓 1.2V --- 16V左右
如果須要更大電流的話, 就必需串一個功率晶體(2N3055) 就可以提供7A左右
但必需注意要加扇熱片

如果12V 那端 是交流的話, 那必需先經過橋式整流,並接電容, 再依上面的作法就可以了

:lol

网友:
:) :)
鹵素燈具很耗能,又很熱,  用久了燈具 . 部份裝磺都會受影響,
可以換成LED型式的 , 也可以調光!!!

网友:
鹵素燈的變壓器有兩種, 軌道燈用的白色小盒一定是電子開關切換式, 這種不能使用 TRIAC 調光,
變壓器嵌入天花板有可能是傳統 EI 變壓器, 這種才能使用  TRIAC 調光.

网友:
你買的是“可變電阻”型條光器,你應該買TRIAC型調瓦器:
http://shop.cpu.com.tw/product/7484/info/

网友:
建議買傳統變壓器 110-->12 很大顆那種,將調光器接再 110 側,調光器也有標示功率,盡可能買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