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知道 富士通17"(16:9)LCD偏光膜角度??

楼主(2010-04-14):
如提,請問有人知道編號為FLC43XWC6V-02這片富士通17"(16:9)TFT LCD的偏光膜是幾度的??0度? 45度?  90度? 135度?
我想自己DIY更換變質的17"面板偏光膜,奇X拍賣有再賣但要知道角度多少,有幫忙裁割大小服務(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34850361),想買料自換,但又不想買到不同角度使顏色顯示產生誤差,有誰資料知道原廠偏光膜角度????煩請告知!!!!感恩......慈悲......

网友:
是偏光片吧,有角度的問題嘛,我是知道有方向的問題,它的垂直水平方向不一樣,16:9的我沒有換過,4:3我有換過,僅供參考啦,我買回來只有抓它的垂直水平方向而已,不曉的有角度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偏光片沒錯!!垂直水平方向有不一樣??舊的那片我怎麼看都一樣耶!有沒有哪位專家大人能幫幫我

网友:
如果搞錯方向顏色會偏色,偏黃色

网友:
所以貼之前,都會撕一小角對一下方向

网友:
可以上下兩片一起換阿~ 不然就是要先撕除然後再拿各種角度的偏光板測試(不需要貼上或撕除保護膜/離形膜)

TN的偏光板方向要貼對,不然會看到....

不過你有偏光板剝離機嗎?  用小刀撕要小心,別把面板爆了

我以前撕破過好幾塊面板n_103|

對了因為貼的時候很容易有氣泡,所以貼完還會經過真空脫泡機脫泡...

网友:
自己貼真的很不好貼. 用手動偏貼機貼出來還是有氣泡 >"<~
前幾天幫人修機台就看到兩片裂開的 55" T_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這個是『 真空脫泡機』這個機器沒看過可否貼一下圖片聞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szkef.net.cn/athena/o ... 35180-78365162.html

大概就長這樣巴,不過沒有那麼小台....

回复 网友D:

上次搬56"的,一片等於一台轎車阿,面板有問題,電話過去樓上的PD就下來處理了

不過Flicker超閃,眼睛差點要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