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924 的電容

楼主(2010-04-14):
這一顆電容有壞嗎?

看起來應該沒爆?
可是......
卻從屁股爆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情況是常有的喔,有的外表沒有報,容值卻變小了,所以還是要有電容表,避免財力,人力的浪費喔

网友:
一顆沒多少錢拉 ~換了它吧 ~
屁股都跑出來囉 `你還敢用 `

网友:
買顆新的吧~~感謝分享爆下面的圖片
通常都爆上面而且還帶料喔

网友:
爆下面也是有的
我還有用電容表量過外觀都正常
但卻是0u的

网友:
這是嚴重的封裝不良事件,不然就是防爆孔有問題,因有此現象會破壞pcb,看pvc膠套已嚴重收縮,可見電容內溫相當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沒爆?
可是......
卻從屁股爆開了!

好恐怖喔
電容也會脫肛耶n_1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恐怖喔
電容也會脫肛耶n_119|

應該是肚子痛吧?

网友C:
VX系列這片FSP的P+I溫度很高,加上又有套殼,內部熱量驚人,電容很容易來不及突起就先從底部爆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X系列這片FSP的P+I溫度很高,加上又有套殼,內部熱量驚人,電容很容易來不及突起就先從底部爆開。

襪靠~~~~~消失快半年的人~~~終於出現了........
這版主真好當~~~~~~~

网友:
電容很便宜換了他吧.....別省這些錢

网友:
換P+I板要是暴電容我都習慣一拆開看的到就全換除非我沒料.AD板也差不多這樣比較保險一點

网友:
不管有沒有有壞,都要換電容比較保險

网友:
很多電容都是這樣,
從上面看好好的,沒注意看都以為沒什麼事,
結果一往下看,嚇死人!都脫肛了!

网友(2010-05-16):
感謝大大的經驗~~
讓剛入門的小弟我可以在更上一層~~
感謝再感謝~~

网友(2010-07-30):
菜鳥的我可以學習多了一項
感謝再感謝~~

网友(2011-03-12):
電容為什麼會爆,品質嗎?升溫嗎?電源品質有問題嗎?奇怪的如果換了電容再爆的可能性就較低了,為什麼?廠家用便宜的電容是省成本嗎?如果是那就是他們賺錢的哲學了。如此我們也有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