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是否有良品或可維修代用的AD板 (TMDS)[待料中]終於完修

楼主(2010-04-14):
dell-2000fp或benq-fp2081(面板是TMDS的LM201U1-A3),因送電是燈全亮(正常可用時機率很小)判斷是(BENQ 48.L3701.A02 AD board)ad板有問題,是否有良品或可維修代用的AD板

BENQ 48.L3701.A02 AD board

BENQ 48.L3701.A02 AD board

网友A:
2621的加強板與2270都可以支持到22吋的面板應該都可以代替,但要改板可能比較麻煩

楼主:
謝謝回應
LM201U1-A3面板是TMDS的
說的公板都是LVDS跟TTL,應該要SIL160晶片的LVDS TO TMDS轉換板

网友:
確定是TMDS的面板嗎

引用 网友A:
2621的加強板與2270都可以支持到22吋的面板應該都可以代替,但要改板可能比較麻煩

確定是TMDS的面板嗎已經很久沒看到這一型面板,如果是TMDS面板我確定2621不能點吧2270我沒用過不清楚但也應該不點吧嗎,因為這款面版是蘋果專用營幕在用,我不清楚為何Dell跟Ben Q有在用,我收這嬤多都沒看過,你確定看看是否搞錯RSDS跟TMDS差很多ㄋ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0519933359第4個問題跟第6個問題都是版大問的嗎,如果是就代表我沒猜錯,唯一解決的方案,改成PC使用要專用板,連外殼也要換,我剛出師就收了一台所謂LG23型營幕,拆開後我的下巴快掉下來,沒錯就是專用版來點,接16V的變壓器,第一次用印表機的變壓器改來用,1天就燒了,最後找了筆電IBM的變壓器來用,一直撐到現在 ,為什嬤不拿去賣掉,因為我發現有點怪怪的,不是每款顯示卡都開得起來,也只能設定為60MZ,所以不敢賣 ,最近我同學拿了一模一樣的面版請我處理.拜托人家去大陸找也找不不到
,所以只剩下我把營幕拆開拍照在去找,如果你也要再跟我說我再幫你找

楼主:
第4個問題是我問的(露天記錄也被挖出來)是DELL給PC用4:3不是apple用的

ad板上的PW171-20U(BGA)後到SIL160晶片再到面板,查SIL160晶片是TMDS,LM201U1-A3(LG)面板規格是TMDS,接頭(TX0~TX2,TXC,GND)5組線跟LVDS單6類似,內地有TMDS-AD板,不知道如何購買,就把BGA加熱迴焊還是一樣.電源拔插有時起動正常,可用不到幾分鐘AD板就當機.目前就想用公板或LVDS tO TMDS

PS:-DVI也是TMDS規格,有空再來試直接不經AD接LCD

我找到的LVDS TO TMDS
http://www.lcdia.com/bbs/revol_getimg.php?id=notice&no=174&num=0&fc=1259771574

R.RM5652(TMDS驱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起來MLB3LE跟24to 12v,18v電源板較適合,我也需要一組救DELL,是從內地訂,不知可多訂一組方便嗎?含運到桃園市共多少coco

ps:TW這裡AD板RSDS.TTL.LVDS(含AV,TV)都好買價格也OK,如多TMDS轉換板,維修應該就齊全(真想有一片來玩)
下面內地這片像似可用到LVDS單8,貼在5樓的可到LVDS雙8(韓文看不懂)
LVDS TO TMDS(http://detail.cn.china.cn/provide/detail,1429190080.html)
http://gzhive.cn.china.cn/op/ImageDetail/id/1429190080/type/4/index.htm

网友:
我已經訂了

引用 楼主:
看起來MLB3LE跟24to 12v,18v電源板較適合,我也需要一組救DELL,是從內地訂,不知可多訂一組方便嗎?含運到桃園市共多少coco

ps:TW這裡AD板RSDS.TTL.LVDS(含AV,TV)都好買價格也OK,如多TMDS轉換板,維修應該就齊全(真想有 ...

我已經訂了,多少錢還不知道,我收到後先試看看再跟你說

楼主(2010-12-28):
原要用MLB3LE代用,由uncry大協助內地購回原A/D跟高壓板 ,終於完修,過程沒技術可言
有2臺同型一起換板,原板有子母畫面
有4片故障1,2是原機3,4是網路買的故障板

這是由內地來的良品

第1臺

面板後有陰影,應該是背光有異物,有空再整理

第二臺

AV畫面

子母畫面

KTV放影中,尺寸大小比較

ps:這次內地的A/D板,品質不錯,整理的像新的一樣,謝謝uncry大協助內地購回

网友:
恭喜完修
黑影有時是面板受壓所致

网友:
謝謝分享!又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