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裡頭的風扇控制電路的 TTC 是什麼的縮寫?

楼主(2010-04-14):
這是從電源供應器拆下來的風扇控制電路板,請教 TTC 是什麼的縮寫?

网友:
TEMP=溫度
TURNER=旋轉
C=控制
TTC=自動溫度轉速控制

奇摩字典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turn
奇摩字典的 TEMP 竟然是 秘書

楼主:
謝謝大雄雄爸爸。
本來以為知道是什麼字的縮寫就可以知道怎麼控制,可是....還是不知道。

請教您知道如何去控制風扇的轉速嗎?

网友:
自動轉速控制電路
通常會有一顆感溫元件,回授控制改變輸出電壓,進而改變風扇轉速

有些三線式的風扇,紅線接正,黑線接負,黃線是風扇運轉回授訊號

沒看到完整的結構,無法確定該電路的實際狀況

网友:
其實你把那條藍色的接線接到的東西拍出來給大家看, 就有人會回答你了!
(雖然雄爸已經說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