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3000 15"面板 半邊直線條 這還有救嗎?<已解決>

楼主(2010-04-14):
ASUS A3000 Series
15.0面板
畫面會出現很多直線
請問這是與面板有關係嗎?
因為爬了文發現好像沒有這樣的情況
鼓起勇氣發帖
希望沒違反板規

如上附圖
畫面幾乎被線條切掉了一半
因為手邊沒有相容面板 需花錢買
請問這樣的狀況 會是面板的關係嗎?

网友:
左邊起第3個DATA IC掛了或者 BONDING狀況不良了,應該是可以放棄它了...

网友:
換面板吧

換面板吧大概1000多就有了

网友:
面板掛了.沒救......

液晶屏壞的典型症狀
如何判斷液晶屏問題 液晶屏坏的典型症狀.rar (980.95 KB, 下載次數: 266)

网友:
其實有標示LG跟飛利浦的面板.品質不是很好.時間一到.一些亮線就會跑出來!

楼主:
原來是這樣阿
聽到各位大大說的真是開心

馬上就去買一片面板
只是"playart"大說大概1千多
我問到的都是新品3000起跳ㄟ
可以請教哪裡可以購得二手或更便宜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千要去哪買n_120|

手上也有一台同症頭的ACER筆電,客戶給的。
那個客戶很可愛,他從剛買沒多久就發現這問題,送修一次後又發生,以為筆電會這樣是正常的。
所以在保內時就沒去處理了,後來我接手時以經多了十幾條。但機器以經過保了。

网友:
又是這一片..
我的筆電跟版大一模一樣
面板狀況也一樣...
我也在找同樣的面板.
問到的價錢也是在3千左右
建議板大..
可以找同尺寸的面板
再來改屏線就可以了
以前我有改過一台
二手15吋面板1000~1500就可以找的到
不過要剛好有人賣..
嗆司嗆司@@

网友B:
新品大概2000上下

新品大概2000上下不過很久沒問不知有無變動 ,中古的如果要我幫你調一片大概就是10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品大概2000上下不過很久沒問不知有無變動 ,中古的如果要我幫你調一片大概就是1000上下

@O@"小的正需要
那您可以幫我調一片中古的良品嗎?
直接匯款給您您再幫我寄可以嗎?

网友B:
要這個型號還是

引用 楼主:

@O@"小的正需要
那您可以幫我調一片中古的良品嗎?
如您方便以下為小弟的電話
0988-739974
直接匯款給您您再幫我寄可以嗎?

要這個型號??還是??因為這型面板常壞壞怕調給你後撐不了我看有沒有友達或奇美再跟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這個型號??還是??因為這型面板常壞壞怕調給你後撐不了我看有沒有友達或奇美再跟你說

相容就好
當然一樣的價格可以拿到更好的品質是最好不過了(貴一點也沒關係)
@O@"大概需要多久可以確認是否有板子呢?
因為下禮拜人客就要拿了

网友C:
3000元新品的是...經銷商的價格....
2000元左右的新品....那是要有門路的~~直接從廠商拿貨的...
1千左右的~~都是中古的~~~~新品~~~買不到的....

网友:
如果有新的2000元以內我也要,可發短訊息給我

网友:
阿興你太閒了吧

引用 网友C:
3000元新品的是...經銷商的價格....
2000元左右的新品....那是要有門路的~~直接從廠商拿貨的...
1千左右的~~都是中古的~~~~新品~~~買不到的....

阿興你太閒了吧,我又不是賣零件, 我手上現有兩片拆機奇美跟友達我沒時間測一片還是高階鏡面玻璃
我一個同行換筆電面板換到好1300中古你就知道殺很大,新品跟舊品我都有門路
只是我不是賣零件,W大在新手區說交朋友比買零件重要,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那當然錢不是問題 ,我也會想辦法生出來給你,你說是吧,我再問一下統貨筆電面板15吋調多少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相助
小的認為買賣零件也沒什麼不好
只要雙方價格談的攏
這樣的交易雙方都開心 尤其是當買方找不到產品時 那真是一大福音
也感謝playart大
因為較急需使用所以直接另外調了面板 零件明天到貨
希望能一切順利

楼主:
更換面板就完修了
其實小弟是第一次自行更換面板
所以過程粉緊張
雖然只是換換面板
也PO上最後完修照片
也感謝大大不吝指教
拆封

裸測
安裝
安裝上機測試

報告完畢
最後再次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請問有誰知道面板代理商可以跟我說 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