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PANL也能這樣玩--投影機DIY

楼主(2010-04-15):
轉貼MOBILE01文章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47&t=118802
有在修LCD的版大們,看了是否也會手癢癢呢??
國外超多此類文章與影片

好像貼錯版面了@#$%

网友:
實在太厲害了!
看別人做就好了!

网友:
雖然不便宜,但也享受到diy的樂趣

网友:
這個我做過~~~
以前我有用14吋的液晶面板下去改~~~
透鏡~~~以前在拍賣也很多~~~隨手可得~~~
現在~~透鏡不好買~~~~.
這種機器的缺點~~~~耗電量太大了~~~~~
看完一部影片~~~電費會高的嚇死人~~
那一台又很佔空間~~~最後的下場~~~~分解~~~~

PS~~~我還看過有人使用LED當發光源~~~很省電~~~
但唯一的缺點~~室內~~必須要申手不見五指才看的清楚~~~~

网友:
這樣也行..太強了吧.

网友:
這個文章是2005年的,當時DIY還可以,現在自己做,不符合效益了

楼主:
現在自D也不一定划不來
飛利浦  HPI  400W  一支 $400
飛利浦安定器+點火器一組$1600
14"LCD花點時間,可能只要$500就有了
其他的附件也花不了多少錢
再來就是要花自己的時間拼裝了
結論就跟SHUNXING說的一樣
這種機器的缺點~~~~耗電量太大了~~~~~
看完一部影片~~~電費會高的嚇死人~~
那一台又很佔空間~~~最後的下場~~~~分解~~~~

HPI 400W 燈管+點火器+安定器 (不含功因電容)一組$2000

HPI 400W 燈管+點火器+安定器 (不含功因電容)一組$2000

网友:
那會增加室內溫度吧,不過真有創意

网友A:
如果光源改車用HID燈泡不知道行不行喔?
整機只要使用12V供應,且HID點燈後耗電量也較低。

网友:
光源改用 OHP 拍賣場很多又便宜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earch/ac?ei=UTF-8&p=OHP
LCD 改裝 應該不會太難.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118802&p=6
耗電.家裏不夠大.放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源改車用HID燈泡不知道行不行喔?
整機只要使用12V供應,且HID點燈後耗電量也較低。

可以~~~~不過~~....必須做隔離~~~~
要不然面板會被閃電打穿..........也就是說~~~隔離鏡片要多加幾塊...散熱也是重點.....

网友:
我有看過一篇DIY確實是用HID取代,主要是針對熱的問題

pc用的power + 收購的傳統投影機 (放投影片的那種) + 安定器 + 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