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o 液晶螢幕 一半花屏(感謝各位指導, 暫時放旁邊了)

楼主(2010-04-15):
新手爬文
沒找到相同案例
所以發帖請教

開機時
左邊一條10cm的紅色色塊
左半畫面會上下劇烈震動
右半部正常

開機完
紅色色塊不見了
但是畫面變成直線花紋震動

請問
還有救嗎

p.s. 小弟沒有電子基礎
       有焊槍  換過幾次電容

网友:
有很高的機率是面板故障。
有幾款面板故障率還算蠻高的(目前遇到LPL的是故障常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線的問題,換屏線或用橡皮擦大法清一清,看是否能改善

网友:
面板故障了我也有一台依樣的情形

网友:
應該是面板

我是新手!遇過面板問題!自已用T頭壓過但是撐不到兩天!又來了!除非用導電膠加上電子放大鏡再熱壓一次!小心喔!別押出一大堆線
建議先留著吧!等哪天代工廠無頭路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