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詳解不用灌防毒軟體也不會中毒的方法

楼主(2010-04-15):
其實這個方法也不是我發明的,[網路新資訊] 詳解不用灌防毒軟體也不會中毒的方法.流傳再網路上也是有一段時間了,但是我看了很多人很多地方賓賕賒赫,犕獄獐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用的,大概不是覺得方法不可行煽熊熔熄,獑獃獍獌就是覺得太麻煩了不會用,所以今天我就寫個詳細給大家看膃腿膂膈,維綼綪綱如果剛好電腦要重灌,就可以試看看這個方法靽靾靻鞂,綩綠綜綺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可以確保你的系統是在最乾淨的狀態下,大家也不用擔心這個方法有沒有問題,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用的,我也用了好幾年了,電腦從來都沒有問題過,說了這麼多,下面就趕快切入正題吧~

首先先講為何他不會中毒的原理,一般大家在使用電腦時,都是用administrator的權限在使用,就是最大權限,可以安裝各種軟體,刪除或是格式硬碟,但也因為權限大,也會有相對的風險,一但中毒或是重了木馬,他就和你有相同的權限,可以做到在這個權限下任何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不論是害你的資料不見,或是軟體損毀,更狠的甚至直接破壞你的系統或是直接格式化你的硬碟,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們通常都會安裝防毒軟體來做防治,但是,防毒軟體也不是萬能的,就算是在好的防毒軟體,也還是會中毒,防毒軟體公司再去針對治病毒所影響的程序去做應變,這樣子的情況下所找出的解決方法,在開放給各位下載所謂的病毒碼更新,其實就是病毒程式所會存在的位置和影響的部份來做應變而已,所以防不勝防,一定還是會中毒,只是嚴不嚴重罷了,那為何我的方法不會中毒呢,首先我們會先用Administrator權限下先新增兩個使用者,一個是平時自己要用的(例如:001),一個是當替身用的(例如:002),Administrator的部分平時就都不要去開,上網啦或是玩GAME啦都是在001下去執行,但是是去用002的權限去開啟,這樣不管你點了多麼毒的網頁,中了多恐怖的病毒,全部都是在002下中的,也因為你是使用001在執行,所以病毒無法去做任何事情,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連001也有點怪怪的時候,這時非常簡單,你只要登入Administrator裡刪除001和002兩個使用者,一切的病毒就隨著這倆個被刪除的使用者消失無蹤,你的系統還是一樣"勇健健"~~下面就來說明要如何設定成這樣百毒不侵的系統~

1.首先確保要使用此方法的電腦本是無毒的,比如說,剛重灌完,或是用了防毒軟體掃完確定OK的~但如果你是用PC藥丸,或是黃色的盾牌(講真名怕會有問題= =),還是換個軟體在掃過吧,說實在的,有掃等於沒掃,換個小紅傘,卡巴,或是AVAST都不錯。

2.對桌面上的我的電腦按右鍵點選管理,選擇"本機使用者和群組",然後點選使用者,進入後,在右邊的的框框裡可以看到有Administrator、Guest等等的系統預設的使用者,接著在這邊對空白處按右鍵,點選"新使用者",接著會再跳出一個視窗,然後如下圖設定,並依此方法新增兩個使用者

新增完成之後你會看到有多兩個你剛剛新增的使用者名稱,在這邊請你對他點兩下開啟,設定它的權限

3.設定完成後,接著點選進入"我的電腦",在可以看到硬碟(就是有C槽和D槽的圖示畫面那邊)的那個畫面,點選上方的工具,選擇"資料夾選項",進入後選擇上方的"檢視",然後在下面的框框裡可以看到很多選項,請將"使用簡易檔案共用"這個地方的勾勾取消,設定完成後按確定退出。

4.接著對你的C槽按右鍵點選內容,選擇上方的"安全性",在中間的地方點選"新增",將剛剛你新增的兩個使用者加入,但是在權限的地方,兩個使用者都只勾"讀取""讀取及執行""清理資料夾內容"這三項就好

其他的磁碟亦同,不過可以多勾選"修改""寫入"這兩項

5.接著再開始的地方點選"執行",輸入"regedit",就會出來登入編輯器,然後依序點選進去,然後再RUN(或是RUNONCE)那邊按右鍵,點選"使用權限",向上面一樣將兩個使用者都加入進去,但是權限只勾"讀取"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Onc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Once

6.接下來就可以先登入進去了,不過這邊的登入是為了讓你的設定在使用者上被帶起來,所以就兩個使用者都登入進去再登出就可以了,因為你要用來上網的是使用002使用者,所以你的我的最愛要放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002下面,這樣你在用001時才不會要一個一個建回來

7.最後一個步驟了~現在就可以先登入進去001了,不過最後還要設定一點東西,首先先將你會用來上網的如IE,火狐,或是用來下載的,如flashgat,驢子,bt,都先建立一個捷徑在桌面上,然後對著他按右鍵點選內容(每個都要設定),進入後點選上方的"捷徑",選擇下面的"進階",然後將"以其他身分執行"這個選項打勾。之後按確定退出。

8.接下來點選你要上網的程式,如IE,因為剛剛設定過以其他身分執行的選項,所以會出現詢問你要使用哪一個使用者去執行的選項,這時就名稱就輸入002,密碼就打002設定的密碼,就可以開啟程式了,接下來,不管點到啥網頁,中了啥怪病毒,都和你無關,也沒有任何關係囉~

純粹分享資訊給各位研究,本人不保證其有效性

网友:
有時間時來試試看,看是否可行!
多謝了

网友(2010-08-03):
這方法僅對部份病毒有效,

网友:
不用試了...
早就玩過了...沒用....
首先要先了解電腦病毒感染與動作的的方式...
病毒檔案存在電腦中,只要不執行,都不會有任何中毒風險,
就像電腦本身你不按下開關,永遠都不會開機一樣,
一旦有使用者執行了病毒程式,無論是否為Administrator,
程式就是執行了...也就是電腦中毒了...
就如同電腦要開機...只要有送電,它就動作,管他是誰按下開關開的機...
唯一要不中毒的方式,
就是檔案不要執行,不要有存取的動作...
也就是防毒軟體所做的方式...改檔名或是隔離...
將檔案改檔名變成無法直接執行或是無法讓其他程式關聯到這檔案,
讓使用者可以避開直接或間接執行到這程式...
隔離則是將檔案隱藏起來,
作用相同,也是讓使用者可以避開直接或間接執行到這程式...
病毒程式並不會因為你將使用者帳號刪除就跟著一起刪除掉了...
很簡單的例子,
不要用Administrator帳號進入電腦,另開一個使用者帳號(假設為123)
帳號123用Notepad隨便打幾個字存成文字檔案(假設為test.txt)放在硬碟C:根目錄下,
然後將帳號123刪除,改成用Administrator登入系統,
去硬碟C:下面找看看test.txt是否隨著帳號123一起被刪除掉....
一定還在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