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LE711 無電源反應 按鍵無作用

楼主(2010-04-16):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lh/photo/QmdagJp698EHAJKxFozI8A?feat=directlink

LEMEL LE711 背面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lh/photo/dTVXEIv7-voIfW09MD0R_w?feat=directlink
如上圖所示

接到AD板的腳位,電壓都很會漂(會一直跳動,不會停)
1-2腳   3.1V-12.3V
3腳 2.3V-7.4V
其餘腳位無電壓

橋氏整流器及旁邊的大電容均量不到電壓...

請問版上的各位大大。接下來我該往哪邊去檢測呢?
是否要更換橋氏整流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幾個問題請問一下
一.故障點是什麼,黑屏,白屏,不過電等
二。你的量測應該有問題,ac無電壓,dc有電壓,前段沒有電壓,後對怎麼會有電壓呢
所以目前為止應該是無解啦

网友:
用dc檔量橋氏整流器旁邊的大電容
要有150v
最好是將大電容拆下來用電容錶量比較正確

网友:
電源部份的電容有爆或容值降低
還有接地不良冷焊
都會有電壓不穩的現象

因為照片太小沒辦法看清楚

网友:
同意二樓的看法,DC量測有電壓,AC沒電壓,前段沒有電壓,後對怎麼會有電壓呢?
量測的儀器有沒有故障?還是量測的地點不對???

网友:
這一台的故障點

這一台的故障點檢查K2645跟SG6841

网友:
小弟也有一塊這各P+I板,我的是LEMEL LE712的,由於許久前都無法查出故障點,一直苦惱中
也因為苦惱所以被放在旁邊很久,不過小弟有一個疑問順便在這裡提出,我的主變壓器,二次測試全部阻值都一樣的,請問一下是正常的嗎?
還有一個問題是請問有哪一位大大知道這一塊P+I版的定義,因為一直都不知道他的電壓應該是多少,之前有電壓被我搞到沒電壓了~~
輸出到A/D版是只有5V沒有12V是這樣子嗎?

网友:
不會吧!橋式整流都沒電壓了,怎麼AD還會有電呢?
除非它的設計是.....兵分兩路.......也就是ㄧ路走橋式整流,另ㄧ路直接電阻降壓做半波整流,再來個簡單的濾波,提供待機所需的電源。
假設是這樣設計的,那第一要件,橋式整流還是要檢查的,AD的電壓飄動,就要檢查另ㄧ路的電壓,電容是否漏電之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二樓的大大
一.故障點是什麼,黑屏,白屏,不過電等
不過電

二。你的量測應該有問題,ac無電壓,dc有電壓,前段沒有電壓,後對怎麼會有電壓呢
我量的這二個地方正常的話應該都是dc啦~ 大電容應該要有155v左右~不過這台都量不到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p大提供的資訊~我等下去check一下~

楼主:
根據p大提供的資訊~
K2645 果然短路了~6不通~拆下來量也一樣~
神奇的是....拆掉K2645之後....100u 400v的大電容~量得到155v了~而P/I版上接AD的那個接頭~完全量不到電壓了~
至於SG6841S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確認這個是否是好的~
我黑棒接附近電容的負極,量測SG6841各腳位的電壓如下:
1: -10.5V ~  -15.3V
2: -10.5V ~  -15.3V
3: 2.7V~3.0V
4: -10.9V ~  -15.3V
5: -10.5V ~  -15.3V
6: 0V
7: -10.5V ~  -15.3V
8: -10.5V ~  -15.3V

這樣我的SG6841S是好的嗎?
另外再請教各位大大~ K2645可以用什麼比較常見的零件來代替呢?
那目前我除了要換K2645之外,還有需要再確認哪些地方的嗎? 新手上路,問題很多,還麻煩各位版上的大大多多見諒嘿

楼主:
補充一點~

這台螢幕是朋友之前送修ok之後 一段時間沒開 要再開的時候就無電源反應了~
因為p/i版上的電容 容質我也不知道跟原本的一不一樣~ 不曉得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原本p/i版上的正確容質呢?

网友D:
二次側輸出端的電解電容一般不要差太多,就不太會影響輸出電壓。
若是一次側MOSFET損壞,則PWM IC SG6841一起損壞機率會大增。

网友:
哇 狼大最近很忙很久沒看到你

引用 网友D:
二次側輸出端的電解電容一般不要差太多,就不太會影響輸出電壓。
若是一次側MOSFET損壞,則PWM IC SG6841一起損壞機率會大增。

哇 狼大最近很忙很久沒看到你.因為聯強這款螢幕通常都是一次側MOSFET損壞,PWM IC SG6841接者燒毀,如果認真的看會發覺PWM IC SG6841其中一隻腳燒毀,如果不跑線路檢查一次側MOSFET損壞 ,直接更換SG6841還會再次燒毀

楼主:
採購k2645及sg6841 等貨寄到換上之後再跟各位高手請教

网友(2010-11-17):
很棒的維修經驗分享~謝謝囉!!

网友:
有這麼多高手的指導
相信此機離完修的腳步越來越近ㄌ

楼主(2011-01-03):
採購k2645及sg6841 等貨寄到換上之後再跟各位高手請教
引用 网友E:

用k12a50d代換k2645及
sg6841sz->代換sg6841後接AD的電壓一樣會飄動...由0->16V不停跳動
SG6841SZ的PIN3及PIN7電壓均會大幅跳動.....0V->1XV

經量測橋氏整流器..AC 110V DC150V正常..大電容電壓也正常 拆解下來之後測試容質也是OK的..
光耦換過 狀況相同...
後來拆掉K12A50D 上電要量測SG6841的PIN3電壓...一上電之後SG6841SZ就爆了....

C841 C843 C844 C845 C846 C881 470UF 25V
C848 470UF 16V
C847 1000UF 10V
以上電容容質均正常。

請問各位大大 接下來我該測量哪裡呢?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F:

請問圖中那一顆是什麼?

网友:
我也有同一款的瑩幕
也是突然瑩幕變黑,電源燈不亮
經拆解發現其中有一個零件融化(編號VR801)
如圖http://tw.myblog.yahoo.com/lph151/photo?pid=189
http://f23.yahoofs.com/myper/MU. ... pg?TToui3NBHNbwPRUK
請問大家這是什麼零件?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G:

VR應該就是 可調電阻

网友E:
用k12a50d代換k2645及
sg6841sz->代換sg6841後接AD的電壓一樣會飄動...由0->16V不停跳動
SG6841SZ的PIN3及PIN7電壓均會大幅跳動.....0V->1XV

電壓會不停 跳動,我想應該是你的高壓燈管沒有接上的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