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ST800插電未開機有"斯~"聲(已解決)

楼主(2010-04-16):
大大們有遇上這樣問題嗎?
主機板:技嘉 GA-8ST800
顯卡:勁駒 VGA-NMX4AG701-2G
網卡:FE1439TX(晶片RTL8139A螃蟹)
狀況:插上電源時會隱約聽到有"斯~斯~"的聲音,按電源開關沒反應,
過了2~3分後斯聲不見了,可以開啟但是不跑碼只有顯示"00",
除錯卡上IRDY BIOS和FRAME OSC快速閃爍著,RESET時會熄滅一下,
POWER有測量過都正常,此時測量RAM旁的MOSFET 3055那幾顆無電壓
但是,把顯卡和網卡拆除後,卻會跑碼有嗶聲,裝上顯卡和網卡可以正常開機了,我就把電源拔掉,過一會兒再
上電,卻又如上述的情形一樣.這回拔掉重差顯卡和網卡,則無法跑碼開機.
是不是又有哪邊假銲了或是?#*什ㄇ問題呢?
請大大們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找看看怪聲從哪邊發出來。
斷電之後,再快速馬上上電看看,如果還有這樣的情形,不單純!
可能要殺IO。
紅色圈起來那顆MOS,電壓好奇怪........紀錄看看,可開機和不可開機時,這顆MOS的電壓是多少呢?

楼主:
回s10274chen大大:
怪聲應該是power那裡發出來的。
紅色圈起來那顆MOS,可開機和不可開機時,電壓相同.
該不會是power有問題ㄚ?難怪"shunxing大要做[最佳土砲電源供應器治具],畢竟空載有時測量不準吧!
找顆好的來換看看,
不過,這板子是公司的,一時之間要找power也有點難.

网友:
「把顯卡和網卡拆除後,卻會跑碼有嗶聲」

斯斯聲應是主機板短路造成電源供應器啟動保護產生,依上述拆除顯卡和網卡後可開機,故8成是顯卡短路、5成是網卡。先換顯卡試試吧!

楼主:
alex5488大,
但是後來插上顯卡和網卡都可以開機與不開機,
只要斯聲不見了,電源按鈕按了才有動作,但不一定開得了機.
我試過先把power拔起來,用手動啟動在插上去,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是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就不曉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確!若能夠再詳細檢測power,便可將問題點縮小。
故障點也比較好抓了!
之前媽媽的電腦,會無緣無故硬碟自己斷電,然後系統藍底白字,後來搞了半天,才發現是power的問題,後來拆開那顆不良的power,發現整個電路實在非常的精簡,濾波電容沒幾顆,有幾顆爆漿了,也難怪會出現怪異現象。

楼主:
重大發現:將ATX電源排線插頭斜一邊,只插入一部份電源
(+12V(黃),+5V(紅),-5V(白),PW-OK(灰),+5VSB(紫),COM(黑)
[+5VSB是供主機系統在ATX待機狀態時的電源]
只插入一部份電源
靠近紫色線的一顆電解電容(1000uf/10v)有點微爆凸凸的,
想必就是供應+5VSB電力的地方吧!所以就著手更換囉!
更換後
結果,可以正常開機了.
就是它害的,罪魁禍首
原本未開機時的"斯~"聲不見了.
上班時未帶除錯卡,沒有跑碼圖,下回再補圖上來.
謝謝各位大大的關心協助!
[補上開機圖]
有開機完成
看到畫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