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安全啟動電路 附上電路圖

楼主(2010-04-16):
小弟第一次發言,請各位前輩指教,感謝。

一個簡單的直流馬達調速電路,想在電源ON 時檢查VR,若VR不為0時馬達不啟動,
當VR歸0後再順時針轉動,則馬達開始運轉,請教該如何設計?
用LM358可行嗎?

先謝謝各位前輩回覆。

网友:
用一顆"帶開關的可變電組"即可搞定
開關串接一電阻,當開關on-off時
即有訊號回傳至控制ic做啟動輸出

仔細想了一下似乎還是會有問題
(缺少狀態自保)

楼主:
感謝雄爸爸。
VR本身已帶開關,控制最前端電源輸入。
怕是當馬達運轉時斷電再回復,可能造成危險,才想多加一道保護機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忙了一下現場工作

加SCR讓開關觸發後
即可達到自保狀態

网友:
這里有個奇怪的盲點
先說LM358只是一棵雙OPA,和電路無直接關係
條件中要先VR-SW為ON
然後檢查VR是否為0
若不是0則必需先歸0才能開始動作,
這當中有作類似邏輯條件判斷,
VR-SW-ON---->VR=0---->WORK
VR-SW-ON--->VR>0---->NO-WORK-->VR=0--->WORK
如果使用線性元件,那麼便會一開始在送電VR>0時便會有誤動作,
所以要達到功能,在後端一定會有判斷用的電路存在,
基本上會有邏輯判斷的電路存在.

楼主:
感謝雄爸爸及legion兩位回覆,現在電腦不在身邊,無法將檔案上傳
,可能星期一在把整個電路po上,請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
重點還是要看到他完整的電路
可能是存硬體
可能是PIC或單晶片

网友:
一般會問LM358來作類似邏輯判斷的話,
大概是用很奇怪的方式在設計
剩下的還真的要看到完整電路才知道怎麼回事了,.

楼主:
先謝謝雄爸爸,總算可以貼圖了。
以下是整個電路,想做『VR歸零後才能啟動馬達』,
之前提到LM358,只是小弟粗淺的想法,請求各位前輩不吝指教,
謝謝各位。

                                      wangpig

网友:
只會畫手稿,獻醜了~~
當連動開關OFF時,OPA出現壓差而有輸出,觸發SCR之後RELAY動作
因為SCR是工作在直流狀態,所以經觸發後就算G訊號被移除,還是保持導通的
當輸入電壓消失後,SCR也就自動OFF,當電壓再次輸入時,因為OPA沒有壓差,所以不會觸發SCR
必須將VR轉回到底,開關OFF之後,才會出現壓差,進而觸發SCR
以上
提供您參考

楼主:
謝謝雄爸爸,明天會試作,再來報告。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張圖,本來是要使用VR來改變MOS的導通電流達成直流馬達調速
但是LM339是比較器吧,PIN5的電壓高過PIN4時會輸出HI的電位
但怎麼調速呢,好像會變成定速吧,
調速是另一問題吧.
要等你作完才會有答案.

网友:
LM339內含四OPA
下面兩個OPA組成三角波震盪
第三顆OPA輸入三角波,與第5脚的輸入電壓高低做比較
進而輸出PWM波形,後端加一圖騰柱作為POWERMOS的驅動
算是標準的OPA組成之PWM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從沒玩過馬達之類的東西,
對這種東西就實在很陌生了,.
原來是這種方式來作控制的,
嗯,有空時來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