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ML REV2.2開機有電源,除錯卡不跑碼(補圖)

楼主(2010-04-16):
這張版子cpu供電電路電容突起已有更換過,開機鍵按壓可開機,按壓開機鍵數秒後可斷電關機
量測過cpu供電處的電感兩端有量測到電壓1.7V,請問一下:
(cpu有在別台電腦測試開機過,正常) (偵錯卡燈號 +12v +5v +3v 皆亮 irdy 不亮 rst燈通電後0.5秒熄滅)
1.可以經由開機鍵開關機是否即代表RST電路正常無誤,南橋有正常工作?

2.量測得到電感的電壓1.7V是否代表有供電給CPU?

3.是否應考慮cpu座空銲問題?  還是應該量測BIOS 22腳?

不好意思,還沒有權限貼圖,手邊的工具只有烙鐵跟除錯卡,要解銲MOS管比較困難,謝謝您的觀看與回答..

另想請問,目前考慮購買假負載的工具,考慮入手的是1.整組不帶燈(1000元) 2.478腳位帶燈假負載(350)
以新手來說是否優先考慮帶燈假負載比較好?

CPU供電電路MOSFET電壓測量,旁邊的ICS晶片第一腳測量

cpu供電電路MOSFET電壓測量,以及旁邊ICS晶片第一腳測量

cpu供電電路MOSFET電壓測量,以及旁邊ICS晶片第一腳測量

帶燈假負載燈號,不過奇怪的是要燈亮需要按電池旁邊的開關?

沒帶燈假負載上面測得的電壓:
核心電壓:1.71 V   總線時鐘:0.39 V   主時鐘:0~0.02 V
複位:1.7V   0.48V(按RESET)

帶燈假負載上面:   PWRGD電壓:1.73 V

PCI插槽上:
RST:4.04 V -> 0.02 (按RESET)
CLK:1.8 V
FRAME: 3.3 V

IDE復位(第一腳): 5.13V  按RESET:0.02V
DEBUG卡上面FRAME 與IRDY燈均不亮,其餘電壓燈皆亮

网友:
1、可以開關機應該是屬於開機電路方面,就算可開機不代表reset電路是好的,可插除錯卡先看看
2、如果你已插上真u並有量到1.7v的電壓,如果板子是478系列的,那電壓應該正常
3、能先查出是否空焊當然最好,否則查到掛也是白忙一場
帶燈的對於新手來說當然是最快判斷是否空焊最好的選擇囉~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是478系列的板子沒錯,有插上真u量測所得的數值,除錯卡的reset燈號有先亮再熄滅,所以才假定這部分是正常的
目前懷疑的是cpu是否有在工作以及bios是否損壞導致無法開機....
再次謝謝您的回覆,先去訂個假負載來測試看看好了

网友:
嗯,如果你說除錯卡在開機時有閃一下再熄滅,那可先量pci、ide是否有復位,如果有表示南橋應該有發出復位訊號,再往北橋及cpu這邊看看是否也滿足工作條件,可先上假負載量測cpu的工作條件是否都滿足,小弟一點查修心得,請參考~

楼主:
後續的測試結果,PCI跟IDE都有量測到RESET訊號
上假負載有測量到PG電壓,reset電壓變化....翻之前的文章有提到cpu的PG訊號由南橋發出,RESET訊號由北橋發出
是否就表示南北橋有正常復位動作?

假負載上沒有測量到主時鐘電壓,不過查詢別的文章有看到相同量測結果的提問,說有量測到PG訊號就表示時脈與電壓應該正常

那之後的查詢方向應該是BIOS或IC控制晶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秀一下你的診斷卡呢 ??

我想看一下上面的號碼 !! 是 00 還是 - -  ...........其他 !!

像這樣的情形是有可能是 BIOS 的問題 !!

你可以找一下相關文章 或 直接先 刷新 BIOS 看看 !!

楼主:
測試卡1圖:
測試卡2圖:

网友B:
你圖二的那張卡 s1 的按鈕有特殊功能 !!

可以看 主匯流排的 頻率 !!

你按住超過三秒可進第一個功能  !!

再按住三秒以上可進第二個功能!!

再按一次可進入第三個 F - XX.XXXX  (主匯流排的 頻率 !!)

再按一次可測試 7 節顯示器是否正常 !!!

再按一次就回正常模式 !!

你可以試一下 !! (舊的主機板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還有這些功能啊~~
現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圖二的那張卡 s1 的按鈕有特殊功能 !!

可以看 主匯流排的 頻率 !!

你按住超過三秒可進第一個功能  !!

再按住三秒以上可進第二個功能!!

再按一次可進入第三個 F - XX.XXXX  (主匯流排的 頻率 !!)

再按一次 ...

....這功能~~我還第一次看到.....真有這功能~~說明書怎摸都沒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寫啊!只是都是英文!
鑫帝的卡有這樣的功能。
節錄一段說明書內容。
3.bus speed during debug status:
follow above function step4, press key s1 for one second, then display "F-XX" and "XXXX", "F-"is on behalf of frequency, "XX" is decimal number. For example, "F-33" and "2257", the preset bus frequency is 33.2257MHz.

楼主:
原來是我沒看完說明書
只看到前半段說明s1 key是用來翻看之前的post code就跳過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弟我有一片不跑碼的!順便試給您看!(那塊板子已經搞很久了,將目標鎖定在BIOS或是IO。)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碼是固定的嗎 ??

還是 -- --  這種不顯示 !!

我說的功能都是我無聊試出來的 !!

因為一拿到除錯卡 , 說明書就不知被我丟哪了 !!

我發現那個無顯碼的 , 通常是 cpu 無電源 (CPU故障未工作) ,  南北橋無電源 !!

主匯流排未震盪 .......................

而無 PG  reset   bios  io 等問題還是會有碼 !!

通常是一個固定不動的碼 !!

但不知會不會跟板子設計有關 !!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開機不跑碼沒有錯!四條橫槓。
P、C、R都有滿足,就是不開機。
那兩張圖是測PCI匯流排的clock,所以會有code,兩種狀態。先閃F-33.,再閃2114,兩者交替變換。
那個是測量PCI匯流排的clock,但要出現,前提要滿足時脈產生晶片要能夠工作,也就是其條件要滿足。

楼主:
昨天回去插上測試了,PCI匯流排有顯示頻率 F-33 第二頁尾碼忘記了
前面大大提到的說明在說明書上面竟然丟到第六節去了,擺前面不是比較好? 看到一堆post code解說就自動快速翻頁了
下面是節錄說明書:
六、四位診斷卡使用說明
一、PT080/PT083/PT090/PT098等診斷卡採用四位數碼顯示,將它插入電腦主機板的PCI或ISA插槽或連接LPT
      接口及USB供電,開啟電腦電源後,診斷卡進入診斷功能,此時,前兩位數碼顯示的為當前偵錯代碼,後兩位為上
      一偵錯代碼,若顯示四個"-"橫線表示沒有代碼出現.
二、本卡在診斷狀態下,按下S1鍵一秒將進入代碼向上翻查功能,數碼將顯示"UPXX",其中UP表示向上翻查數碼,
      XX為向上查看到的數碼按S1鍵約半秒,可以逐一向後翻查已出現的偵錯代碼,直到顯示"END-",表示已顯示完
      所有已出現的代碼,此時按下S1鍵一秒將進入數碼向下翻查功能,按S1鍵約半秒,可以逐一向下翻查已出現的
      偵錯代碼,直到顯示"-END",表示已顯示完所有已出現的代碼.
三、在向下翻查狀態中,按下S1鍵一秒將進入總線時鐘速度測試功能,數碼顯示"F-XX"以及"XXXX"跳動,"F-"表示頻率,
      "X"為十進制數碼比如顯示"F-33"及"2257"跳動,則表示當前的總線頻率為33.2257MHz.
四、在速度測試狀態中,按下S1鍵一秒將進入數碼顯示自檢功能,四位數碼將依次顯示"0000","1111"....."FFFF",
       按S1鍵約半秒,重複顯示自檢,按下S1鍵一秒將返回診斷狀態.

所以應該是有時脈,工具啊工具,燒錄器跟熱風槍都從缺哩......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只是拆 bios 不用熱風槍啦 !!

本站內有一篇用兩隻烙鐵就可拆 !!

我親自實驗過 !!

不會很難 !!

只是焊回有一點難啦 !!

加油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印象中是有看過用兩根烙鐵拆IC的,步驟是塗錫然後兩邊同時加熱?
焊回去是大重點哪,看到那個腳跟接觸點就沒把握,焊工太爛了
謝謝您的鼓勵!!
不過目前拆下那顆rom還是沒用,因為沒燒錄器,申請撥款中.....我家的財務大臣說等下月中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用偷天換日法 !!

找一好的主機板 (最好是型號使用一樣的 bios ) !!

用熱插拔方式更新 bios !!

本站內有相關文章可自行參閱 !!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可以寄給S大 請他代為燒錄 ^^他收費低廉 的XD

楼主:
回复 网友K:

熱插拔的方法之前p2的主機板時,bios還是DIP封裝時有玩過,太緊張,失敗了,忘記換上故障的rom就按燒錄程式
之前就想買BIOS燒錄器來試玩看看說,不過種類還真是繁多啊
翻之前的文章,目前是想入手這台玩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2813951

网友:
回复 网友L:

小弟我是看上這台,但一直沒買。(買了可能也玩沒幾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10216858
昨天一直搞一顆BIOS,玩熱拔插。
結果沒有ㄧ塊好的板子能夠燒那顆rom。我手頭上的板子,都是256KB的rom,偏偏那顆要燒的那顆rom給我是512KB的,一直燒失敗。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也是沒有燒錄器, 我使用 a7s 266-VM  做燒錄用主板 !!
我曾經故意將 bios 燒錄 , 別種機台資料 !! (聯強主機板用的資料)
然後重開機 , 結果它居然還可以跑碼 !!
當然沒辦法成功開機 !!
但是可以跑碼 , 並發出低沈的嘟嘟聲 !!
這代表它可以直接用軟碟開機的方式救回 !!
有點神奇 ~~~

楼主:
回复 网友M:

這台貴了500元呢,感覺最大的差異是可以燒記憶體SPD,其他還沒細看
不過覺得初學者應該用不到那個....

网友:
回复 网友N:

jeanshyen大您有注意過晶片的大小嗎?
查了您的板子,應該是用256KB的rom,您有沒有用它燒過512KB的rom呢?
多了一條位址線...........蠻麻煩的。
不知道是我的晶片有問題,還是燒錄的動作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O:

可以取捨。我還沒有打算買。
沒有仔細比較它的晶片支援度,不知道有沒有差別,不過那台看起來真的很迷人。

网友:
回复 网友P:

我個人是不曾使用支援 256k 的主板 燒 512k !!

應該是不行吧 !! 如果是支援 512 k 的主板 燒 256 k 的 應該比較可行 !!

但本來用這種方式來更新 bios 的成功率  , 跟板子及更新的軟體都很大的關係 !!

所以呢 ?? 也只能試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Q:

試了好幾塊板子,都只有256KB的,沒有一塊是成功的,還又IC座、又要能USB開機,手上能測的板子,真的少之又少。用了萬用燒錄軟體,抓的到晶片,怎麼刷都失敗,接著想要偵測晶片,一執行下去,當場死當。
就只有那塊待修的板子那麼特殊,來個512KB。這星期四來去找電子街的主機板維修店,跟他們借機器。

楼主(2010-06-02):
丟了很久的板子,又拿起來看了....
刷完BIOS回焊了.......依舊不動
BIOS是sst49lf002a READ時 RST#(pin2)VIH , OE#(pin24) VIL  , WE#(pin23) VIH
後續...
PCI的A34腳的LFRAME#沒量到跳變電壓,都是3.3v 量測另一塊正常板子A34會有電壓跳變,
量測BIOS,常常搞錯SST的型號,記得是量到pin24 沒有電壓跳變,判斷BIOS沒讀取動作
IO是W83627HF-AW,南橋是82801....BIOS應該沒連接至IO..
PCI上面有時脈....猜想...南橋32.768KHZ要起振,前面的reset過程才會過吧? 一直沒去檢查南橋32.768的石英震盪器
結果一量,一腳是0.010~0.07之間,最後停在0.07  一腳差不多是0.00了 有壓差,不過感覺電壓蠻低的,似乎不正常  南橋是82801BA
拆下BIOS電池,換上另一片板子的石英震盪器,電壓還是一樣,剩下諧振電容還沒換了.....

之前協助的各位大大,小的好像誤導你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確實如此!南橋的clock必須要具備。
量不到電壓跳動,幾乎可以先判定BIOS本體、IO、南橋這三者有一個故障。
當然也會有小部分的機率是........外部電路故障。

南橋的晶震,更換時,必須作好靜電處理,接地要做好,否則會把南橋打穿。
換諧振電容亦是如此。
BIOS還是會透過IO與南橋溝通,如果IO掛了,那麼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S:

唔.....我只知道要拔掉CR2032那顆電池.....接地這個程序就不太有頭緒了
打算再換掉諧振電容試看看是不是電容漏電拉低電壓.....
IO的話.....有嘗試過拆下另一個廢版上面的,有點過於急躁把腳拉到變形了
焊回去實在不是很有信心能焊到不會短路.....
目前不太懂的是......有可能北橋能夠對cpu送RESET訊號所以RESET程序有完成,但是擋CPU對BIOS的尋址?
之前有對記憶體打AD線阻值.......發現有兩個點的阻值跟其他的不相同,阻值比其他點稍微高了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T:

接地這個動作,其實正確來講,應該是要說把靜電移除,焊接時要用陶瓷發熱芯的烙鐵(但這需要準備一下),大大您能拆IO,這代表著您有熱風槍?
有熱風槍,換小頭,用風槍來拆晶震。

有可能!上電程序中,如果完成了P、C、R,接下來就是換BIOS,全部的記憶體位置會初始化,尋址、拿資料,都會經過CPU,如果有問題,會錯誤。

但可以想想,正常的板子,我們沒有插記憶體時,會跑碼,這時候是BIOS與南橋溝通,如果這關沒有過,那也不太可能將開機流程執行到CPU要插手的階段。
但這塊沒有,或許這方面的機會比較低。
拆起來的IO,不要及著焊下去,記得先整腳,再施工。

楼主:
剛剛用熱風槍換了一個諧振電容,其中一腳的電壓提升了...從0.07-> 0.13
106那個電阻電表沒辦法量...只到2M...繼續來亂換電容好了..

网友(2010-11-26):
我也是這塊版子,REV 4.0的,之前也是電容爆漿換掉,好了一陣子,現在也不開機了,我除錯卡上的RST燈一直長亮,電壓則和開頭那張圖上面差不多,上真U會一直嘟嘟不停叫,RAM和PCI電壓都是正常的,能否指引一下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U:

REV 4.0查的結果應該是OEM的板子吧,不過跟這個沒關係
除錯卡有的似乎是RST燈亮著才是正常的,俄羅斯卡好像就是這種設計?
上真U會嘟嘟叫,應該有到POST的階段了吧,可能要查一下嗶聲代表的意思

可能的話,大大另發新帖會比較多人看到,方便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