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1907 FPT

楼主(2010-04-16):
各位高手請教一下目前有台DELL  LCD
要改公板不知道是否可以
面板型號是 M190EN

756.97 KB, 下載次數: 87

网友:
通常有面板型號及對應的屏線,P+I接腳定義及輸出弄清楚,OSD電路板也可以改的話,通常是沒問題。

网友:
這塊面板GM2621公板可以用.

楼主:
改公板要連power 起改嗎 ?
目前power 板滿特別ㄉ
他輸出只有沒有12v

网友:
A/D公板也是由12V透過電源電路轉成5V/3.3V/2.5V/1.8V給相關電路,第一關是轉5V,必要時可以跳過這區電路,讓P+I供應5V給A/D。

网友:
你的power部分是有加高壓部分還是電源高壓部分合在一起(p+i)
這樣改法不一樣
及你要使用哪一塊公版的改法也不一樣喔
你要把power到ad到高壓的原理(電壓條件)方塊搞清楚才有辦法改啦
還有ad版到按鍵的定義也要搞清楚
再來就是屏線的電壓與定義也要搞清楚(電壓,15吋以下的跳3.3v  17吋以上的跳5v)(屏線有分ttl  lvds,及有分單;雙6    及單;雙8通道都要搞清楚
才有辦法改公版,套一句版上大大的話,先爬文吧
拍謝,狼大出手了偶小咖要閃了

楼主:
感恩!感恩
他的是P+I板
不過很特殊的板子
我明天帶相機一張ㄧ張
照好傳上來,請各位高手
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