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即使用新零件時最好也要測量一下

楼主(2010-04-16):
最近維修benq P+I時,修好燒機時背光有時會自動關閉,且高壓電路有異常升溫,一一檢查零件時發現到,之前購買的兩批2sc5707有差異,有些hfe明顯偏低(正常值200,但有些只有100甚至不到),且外觀字樣較為模糊,懷疑是remark品,建議各位採購及更換零件時,即使是新的零件,最好也能檢查品質是否良好。

网友:
感謝狼大的熱心提醒

网友:
挖 還有這種 阿 ~恩恩 ~會小心 ~看的 ~謝謝狼大提醒~

网友:
謝謝狼大的提醒~看來有空也要來測看看不同批的!

楼主:
會發現到主要是有一次裝時去混到,然後出問題,拆下看後方散熱片C極厚度及樣式都不太一樣,,心血來潮抓電表轉到hfe檔(平常都只有用歐姆檔測試好壞而以)比較一下手上所有的新舊C5706/C5707,一量才發現有出入。

网友:
呵呵~沒辦法因為零件可區分為 散新~原裝~翻新~而細部又分為好幾種

散新品為
1.原裝品拆貨整包整條散賣(機會很小)
2.同級(國產品)或替代品翻打字樣
例如:TL072的IC比較便宜且封裝特性皆可互換成JRC4558~但是4558的價格可以賣高一點
所以就把TL072的IC封裝上打成JRC4558~或是TL072庫存量過大而重製成JRC4558
3.劣值仿貨
忘了帶傳輸線了><"~改天補晶體的圖給大家看~MJ11032/MJ11033
4.舊貨重製重新鍍腳及翻製封裝
5.倒店或關廠貨~或是原廠QC不過及庫存料件(俗稱:史兜不悔)

以上散新別在市面銷售最多的就是第二~第四及第五點

原裝品為
1.正品原裝品(機會也不大~除了直屬代理)
2.散新品中的原字原印且外觀及QC之數據接近原裝規範都稱為原裝

以上原裝品兩者都有人賣

而翻新品顧名思義就是舊貨買回來重製再以散新貨的半價來賣出
而最常見的就是各類的電機模塊(模組)
通常這種東西都保用一個月~在一個月內不焊接不剪腳都可以換貨

SO~怎麼買貨都沒辦法防範假貨~所以各位大大買回家要先抽檢~
不然就要像狼大說的~更換零件前也要先測過喔~

网友:
謝謝高手提醒,小弟以後記住了

楼主:
感謝補充,不過後來發現到C5707字體也有很大差異,之前的比較方正,後來的都不太相同,即使是原機內拆下的也是(會不會螢幕製造商自己也用到怪怪的料)

网友:
哈哈~因為各大小公司大家都是在對面購料~
如果公司COST DOWN嚴重再加上採購人員的專業認知及灰色收入都會影響公司產品的品質
社會看起來是光明的~但是實質上是黑暗的~
不過近年來都還好~散新貨只要是優質的賣家經手通常都可以讓您維修的東西撐過您所保固的期限
當然這有點像是食物鏈~
有劣質料件才有維修~有維修才有錢賺~有錢賺才有劣質料件

网友:
這種問題從以前就有,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開電子材料行,那時自製音響很流行,很多功率級都使用2N3055/MJ2955,聽那位朋友講,其實很多都是假的,都是把字擦掉再重印的。
以前我在修CRT的水平電晶體時也有這種經驗,換過後用了一段時間就會再燒毀,我把這種情形告訴上面開電子材料行的朋友,他都是會"再"拿出另外的同編號電晶體,這次就會用很久了,所以買零件要小心看印在上面的編號,一般原廠的印刷比較清楚且沒有毛邊,再來就是跟壞掉的零件做比較,才不會真錢買假貨。

楼主:
這種在高單價維修上也很常見,把低耐壓功率元件RE成高耐壓版,然後賣一樣的錢,想當然爾東西常常在高負載或是一有突波就掛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久沒看到狼大了! 終於出現了!

謝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
我真的有碰過ic上面字體退色裡面還有印刷
而且型號還不一樣的

只能說這年頭黑心利潤大
上游笑嘻嘻    下游苦哈哈

网友:
之前都是直接焊上下次要先測測

网友:
狼大 您好 !
我之前亦少量買了一些 2SC2898  發覺零件標示跟您說的 : ( 把低耐壓功率元件RE成高耐壓版,然後賣一樣的錢! ) 一樣 , 零件面有摩過的痕跡 , 而且標示的字體有些毛邊 , 所以這些 2SC2898 現在我都不太敢用在客戶維修業務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跟俺這團 都原裝的 一包500PCS  私下PM俺 ^^ 價格幫你滿意XD

网友:
不同工廠製造的也有差

网友:
在市面上電解電容有些較冷門的,放久了電解液會乾掉,容量會下降甚至沒容量,使用前也應該先量量容量

网友:
黑心當道~~~
買東西的確要小心的~~
要不然來客量可能因此銳減~~

网友(2011-08-29):
高人的技術經驗傳授
剛入門的新手插不上嘴
的確 細膩無蝕本
謝謝版大們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玩音響的壞習慣,
看到推挽電路就配對後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