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池問題

楼主(2010-04-16):
客戶自行跑來店面說他主機板電池沒電要買一顆
我就隨手拿了一顆主機板換下來的電池
當面量給他看是3V
過了2-3星期後就跑來跟我說老闆
你的電池沒電了,跑來要退費
當時就有點不爽,有問題你要早說啊
電池沒電是你自己研判的又不是我幫你檢測的
拿回來退竟然電池剩2.45V
這也太誇張了吧,當下跟他解釋你的主機板電路可能有異常
不然怎麼可能吃直流電吃那麼兇
我也退他錢,畢竟住隔壁的公寓而已

建議以後有遇到這種問題的
請他先拿來店裡面測,貨物既出概不退款
畢竟壓降被搞掉了那麼多
便利商店據我所知應該也是不能退的
自以為是的澳洲客人很多
半斤八兩的技術弄壞的也很多,遇過記憶體插反的啦
CPU風扇針腳歪的啦,排線接反的...都要找店家免費維修...
電腦這途真難"轉"

网友:
要買電池的我都會叫他到便利商店買,因為他會問表示他懂。
這時價錢高他嫌貴,價錢低有問題又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池這種消耗性的東西 !!

一經拆封就不能退啦 !!

況且他還裝上去用過 !! 退這有點誇張 !!

其他的本著能幫就幫囉 !!

就當是服務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大應該有經驗了吧
直接叫他去商店買恩...

為了50元不爽....這種澳客
還跟我凹說我不想打電話跟你們反應
怕浪費電話錢....
無言....

現在的人怎麼會這樣呢?
維修這途也不是高毛利啊
我們花我們的時間生命去維修
換來低利潤的回報...
頂多客人換下來不要的配備我們算賺到而已啊
++--不正常的工時,還是換個穩定工作的薪水還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還好,用良品給他的
給他前用電表當面量給他看3V
退時變2.45V說不過去吧
這樣還拿來退
50元還他,不用在那邊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學長,這樣的客人,以後遇到這樣的小問題,就不要管他囉!
既然要自己換,那就自己去超商買電池來換。
蠻懷疑的,他會不會拿顆壞電池,來貍貓換太子?

网友:
噗~還有這樣的喔~而且點迪喜消耗品溜~那有人再拿回來換的
店長大人太好了~還退錢給他...
這樣我可以改天跟店長大買電池~然後換兩顆壞掉的POWER嗎?
哈哈...(來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

想說服務鄰居,沒想到來了澳客

我不退他我也站的住腳啊

畢竟他都把電池搞成壓降了,就是有使用過了啊

他主機板是5年以上的這種版子,迴路應該也快掛了吧

下次來喔,照原價報囉,先收檢測費再說

店面的電費也要錢,專業知識無價....該收就要收

我還有家人要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店面的電費也要 ...

我就隨手拿了一顆主機板換下來的電池
當面量給他看是3V
過了2-3星期後就跑來跟我說老闆
你的電池沒電了,跑來要退費

奇怪????
為什麼你要賣(主機板上的電池)給客人????
通常都是買賣全新未拆封的

當然有漏洞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當場有跟他說是二手的了啊
買不買在於個人啊
奇怪---
量給他看還要買
這就是個人問題了啊

网友G:
我都在生活五金行買2032一個只要15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都在生活五金行買2032一個只要15元

.....一般的五金行~~~都賣50元的~~有賣15元的???你該看一下出廠日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戶自行跑來店面說他主機板電池沒電要買一顆
我就隨手拿了一顆主機板換下來的電池
當面量給他看是3V
過了2-3星期後就跑來跟我說老闆
你的電池沒電了,跑來要退費
當時就有點不爽,有問題你要早說啊
電池沒電是你自己 ...

你說的這些小問題~~來到我這...基本工資100元起跳.....
看到澳客~~~我都直接喊價300元.....
至於電池....千萬不要賣給客戶舊品.....
至少拿新品出來.....直接賣他不要拆封...
他自己拆了~~就不能退換的...

我也很好奇~~你怎摸知道那顆電池是你的????說不定是他的勒....

我遇過更扯的.....居然拿剛買不到3天的電腦來給我修~~~
當時我不在~~~是我家人幫我接下的(我家裡面的人沒有人懂電腦就都趁我不在就接下案子)
我回來一看到~~~根本是全新的電腦~~~側板也沒有蓋好...
我打開一看~~先看保固標籤....2天前買的..我就先將我家人唸了一頓...因為我已經交代過很多次了
沒超過一年的新電腦我不修的...要修可以~~天價....
我就先打電話給客人~~~說要修可以~~2千....他說馬上來搬回去~~~害我還浪費電話費....

网友:
店長說到服鄰居,鄰居可不吃這一套!

電腦壞了不送修,急著要用時再送來,還要馬上報價,跟他報了新品價嫌貴,二手個嫌不耐用,不修還要打電話叫他拿回去,害我白作工,清潔和檢測都免費奉送了,連一聲謝謝都沒有!

唉!服務是有價的也!

网友:
前幾天剛買一顆GP CR2032售價35元,不過包裝上面找不到出廠日期呢,只有BEST BEFORE JAN 2010 感覺還是整個連包裝一起印好的感覺

网友:
店長大大~~服務本來就有價了~~

客人~不會為了你幫他省那點錢而跟妳說店長大大你很好

我覺得該收的還是要收即使是朋友也一樣~~

至於水銀電池我覺得妳早該拿新的給他~~這樣爭議就不會那麼大~~

必竟是沒拆封的~~要說也比較合理

网友:
偶想問一個笨問題
電池量幾V可以判定有電嗎?
偶量過乾電池,用於遙控器都嫌電力不足了
量出來也是1.5V附近
還量過計算機的電池
一樣沒電可是電壓量出來也是跟上面標的1.5V一樣

网友I:
因為電池 在主機板 只有關機時候 要保持ic,,部份電路,一般來說 電池用個幾年不是問題

但是,萬一這塊主機板,有灰塵太多..或是 其它問題 導致漏電,那麼很快電就沒有,

這查起來就不好查,,我曾經碰到BGA 內部球與球之間 ..有垃圾會導致漏電,,花了很多時間找

最後只要將香焦水 灌進去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因為電池 在主機板 只有關機時候 要保持ic,,部份電路,一般來說 電池用個幾年不是問題

但是,萬一這塊主機板,有灰塵太多..或是 其它問題 導致漏電,那麼很快電就沒有,

這查起來就不好查,,我曾經碰到BGA 內部球與球之 ...

香蕉水會腐蝕塑膠.......

另外~~~不只上面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因為~~~客戶想省電..把插頭拔掉....
正常一顆電池~~~~在沒送電的情況之下...3個月就會沒電了...週邊裝置太多的話
1個月就會把電力耗光......
要保持電池的電力~~~~只能藉由電源供應器的5VSB來維持~~~
只要5VSB的電壓有進入~~~那電池的電路自然會被段開~~
讓電池不會繼續耗電~~~~~

PS~~~我在回收場拿回來的主機板~~~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取下電池~~讓電池不再繼續耗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五金行~~~都賣50元的~~有賣15元的???你該看一下出廠日期了

我用是都沒問題啦

网友:
店長我也是和你一樣開電腦公司的,現在的澳客真的很多,維修都想要看看有沒有免費的,現在的人都沒有觀念,服務是要有代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啊~~有的人聽到有檢測費一直嫌貴。
今天我同事才遇到一個澳洲來的客人....
網路無法連線...一直急的叫叫叫,到府後發現只是網路頭重接就好,因為路途遙遠,跟客戶報840元....
被客戶嫌到爆~~~還打來公司客訴~~~
真是錢難賺哦~~~~

楼主:
現在我要多花點時間再好客人身上
濫客人我現在都報貴一點讓別人賺沒關係
那種工時是N倍,又受氣別虐待自己
在台中有興趣接澳客的單請PM我
我會轉介給你
錢夠用就好,不必受M型社會另一端的氣ㄏ
至少老客戶已經一堆了
沒差她一個

网友:
對阿吃米不知道米價!
叫他拿去黃色鬼屋(燦坤)他檢測也是差不多的價錢

楼主:
回复 网友K:

燦X是先收費的吧...

零件賣的也比NOVA貴

等於去那邊是被八了兩層皮

网友:
站長大  最近奧客多一個比一個厲害,維修還是照價收費,不然後果處理不完,因該維修電腦的各位大大都遇到過了,我最近也遇到不少,所以我都是先開價在維修,不然魯拉拉的客人都會殺價,呵呵  有空再過去你那挖寶喔,要給你的資料我也會帶過去給你

网友:
以我個人的經驗:只要是抱回來修的主機,除了硬体維修的費外,軟体最好重灌一起算,吃軟不吃硬顧戶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要帶外接式硬碟來COPY
液晶公板的驅動程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