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一台無替代料的17吋液晶螢幕

楼主(2010-04-16):
這是一台10年左右的17吋液晶螢幕
VIEWSONIC 17吋 VP171B系列
客戶當時買1萬多元
裡面很重用料實在
但現在已經會閃橘燈了
無奈連我家老師付也修不起來
因為光是調替代料原廠都沒有了
一定要改線路,但改線路不是我們的專長
我知道原廠維修報價一定很貴
在此徵求明主,希望可遇到高手修好
如可代修請報價,如想買回去殺肉也請出價
解析度非常好的一台螢幕

网友:
這台我昨天剛修一台,電源板故障。
改外接變壓器後測試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既然老師無法出手修好
那就由我這個小師父來試看看好了
平常都跑業務為主,功夫都生疏了
修的起來就把這篇轉到維修區去

水大你那一台螢幕應該也是可90度旋轉的吧

网友B:
嗯啊~~~而且還有兩個VGA..一個DVI...
滿高級的LCD

背面圖

從左至右~~高壓,A/D板、POWER

量了一下~POWER跟本沒過電。

POWER正面

POWER背面

因客戶急著要...查了A/D是吃12V的,所以直接改外接變壓器。

改裝一下電源輸入端

從外面看看不出來。

結果...忘了拍完修畫面~~~~~~~~~
這台質感真的滿不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啊~~~而且還有兩個VGA..一個DVI...
滿高級的LCD

背面圖

從左至右~~高壓,A/D板、POWER

量了一下~POWER跟本沒過電。

POWER正面

POWER背面

因客戶急著要...查了A/D是吃12V的,所以直接 ...

這台~~~~我以前也有遇到過一台....直接改12V電源....就把問題解決了.....
當時~~我直接到電子材料行買有外殼的~~~~把它的外殼拆了~~裝進去~~改一下線路就修好了...

网友:
那顆power電路好像沒有很複雜,感覺還蠻清爽的,只要PWM晶片沒壞,要修復,感覺還有蠻高的機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啊~~打算有機會再來慢慢修!!

网友:
我現在就用這台很不錯的當初剛出來買的大約現金價要16500才17吋
算是繪圖專用的螢幕可惜我是新手不會修.不然我就弄來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經過水大講解應該不難
先把power in供電部分節斷拿掉電源版
改買外接式電源供應器200~300元左右
再剪斷買的變壓器,改Vout端
直接牽一條電源線到公版

我拆開查後不是電源問題
是公版訊號問題...
我想是否有大大願意割愛呢?
遺愛人間,我用一台中古良品交換

网友:
店長大~
幫您找到一台~~~可買回去殺肉,但有點貴~~順便跟他殺價看看吧!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7076175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面板破還可賣那麼貴喔...無言以對
我要先問問客戶在決定要不要冒險
不太想殺價畢竟人家也是1萬多買的

网友:
不好意思。。俺路过
店長大~
幫您找到一台~~~
-------
19寸
面板没破。。。還有power,就是看不到
是VIEWSONIC

---------
DVI輸入 有
VIEWSONIC VA905 DVI輸出4:3 面板無破損
目前出價: 1,130 元 台北市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51?u=linchienyu0905

网友:
回覆 #12....
唉....
人家在找17吋同型號的零件...想兩台湊成一台...

你找一台更貴的19吋lcd給人家???
你是要人家花更貴的錢....再去設法把19吋的零件拆到17吋....湊成一台交給客戶???

不過話說回來....破面板賣那麼貴....加上運費....再加上樓主的維修費....
價格應該也等於此台良品的價格了(這台運費蠻貴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0119685

楼主:
就已經檢測出來是公版信號的問題了啊
換掉就好
目前在尋找有緣人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又路過。。。
剛才看到的。。。
地址.【台中縣】大甲鎮順天路11號
飛碟商行-跳蚤市場-中古液晶螢幕【3隻鳥】【17吋】4:3只賣【$1800】
運費很便宜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6674776?u=ufo5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