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A 背光狂閃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1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一上來就看到實例~~哪時能看到shunxing大的那台筆電實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來就看到實例~~哪時能看到shunxing大的那台筆電實例啊~~

沒料阿~~~~~~明天還有3台液晶螢幕要先修好~~~
另外還有一台液晶電視~~也要看能不能一並處理好~~~在來玩那台筆電~~~
打算再研究一下線路~~~如果可以用一般的來替換~~我可能真的要玩IC疊疊樂了...
要是不行~~只好對岸買了~~~到時在來團購~~~

网友:
功夫好case自然就比較多,最近公司案子少,今天在公司收到三台IBM的SERVER。
那三台加起來就是一台轎車的錢n_119|
因為沒什麼事就狂拍照~~~沒看過高檔品!!有空我在PO上來。

最後問客戶用途...原來要拿來做SQL SERVER~~~也太高檔了吧~~

网友:
感覺燈管的線還滿長的
晃來晃去就壓到板子下面了
看很多燈管線不是做剛好長度
就是會貼膠帶固定
現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
吼又跟s大偷學一 招。原來用熱容膠可以取代高壓線的皮歐,手上有兩台可以處理看看了

网友:
用熱熔膠當絕緣層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感恩的學起來~~

网友(2010-07-16):
用膝蓋也想不到可用熱熔膠作絕緣

一直都用熱縮套管,大大真利害

网友:
這張圖有笑果n_087|
一眼看到令人聯想到受傷包紮的情況n_075|

最近手上的都是硬的(對粗工這般新手而言啦),可能要發求救信號了n_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