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CF171A 3隻鳥VE175 維修

楼主(2010-04-17):
QQ 是失敗囉~原因 ~慢慢看圖吧 ~
今天去拿囉 ~3顆 ~真是濫 ~完修竟然是最骯髒 的笨Q

換完裡頭的 ~PI板 電容 ~

換完裡頭的 ~PI板 電容 ~

挖 畫面一團亂 ~

挖 畫面一團亂 ~

擦擦排線 ~好囉 ~竟然 亮線2條 ~

擦擦排線 ~好囉 ~竟然 亮線2條 ~

最左邊2條線~~載入預設也無效 ~

最左邊2條線~~載入預設也無效 ~

公板2621 來點 也一樣 ~

公板2621 來點 也一樣 ~

3隻鳥 ~更產

3隻鳥 ~更產

插好排線 再試~~~挖 一樣都是4個ˇ角落 死翹翹

插好排線 再試~~~挖 一樣都是4個ˇ角落 死翹翹

2台都是一樣 面板 ~

2台都是一樣 面板 ~

拆光光 ~

拆光光 ~

會是漏光嗎?

會是漏光嗎?

移動也一樣 ~挖 ~都是同証頭 ~

移動也一樣 ~挖 ~都是同証頭 ~

移動 下方 也是一樣的地方~面板買單

移動 下方 也是一樣的地方~面板買單

2家面板用一樣的 好濫 ~故障都一樣

2家面板用一樣的 好濫 ~故障都一樣

3隻鳥的 AD 板 收工 謝謝收看 ~殺肉 ~

3隻鳥的 AD 板   收工 謝謝收看 ~殺肉 ~

完修的是 BENQ..生鏽

完修的是 BENQ..生鏽

网友:
回收場的有時面板除了日曬、受潮外,也可能受壓,增加故障危險

网友:
很有趣的故障現象…

不過這算是~殺肉實例吧… ^^

网友:
常常遇到的故障阿.......
回收場來的~~~遇到這類的面板~~~
我都直接拆光它了~~~懶的處理了..
至於角落的光點....我一直很懷疑....是不是面板主控IC
或是~~~面板電源管理IC在搞鬼~~~~~~
我還沒換過那兩顆測試過~~~所以也還不太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unxing大 IC一次都控制一條線的~

网友:
我也有遇過四個角落都白白的
看到後真是傻眼

想請教各位大大
一般這種狀況都直接判定是面版壞掉嗎?
有沒有例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救 面板問體 ~.我猜想 應該是老化吧 ~跟那彩色的點一樣  ................殺肉吧 ~

网友:
這是否上下燈管兩極,過熱造成LCD液晶老化沒得救???

网友:
四個角落都白白的  一般這種狀況都直接判定是面版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