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變色

楼主(2010-04-17):
目前有台BENQ FP767-T
畫面變色,調整過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否哪邊問題
請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要看燈管是否有老化
或者先恢復原廠預設值

楼主:
回復原廠設定值,
是用工程模式嗎 ?
還是別的方法

PS目前感覺是不是面板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應該跟這個類似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03-1-1.html

問題點可能在
A/D版、面板訊號線、面板訊號線插座、TCON上的面板驅動IC

网友:
建議檢查屏線插口,或更換屏線

网友:
可以先用螢幕測試軟體測試
看是少哪一色
若是單純只是少一色
可以先檢查vag線和屏線看看

网友:
若不是線材及恢復原廠預設值都沒用的話,換eepr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