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液晶反白問題

楼主(2010-04-17):
各位大大我有一台17吋液晶所有功能都正常(電源開關還有訊號燈),就是螢幕呈現白色的,不是完全白,隱隱約約還有一些微小顏色線條,可以請教各位高手們大概是哪裡出了問題??感激不盡
還有如果是面板壞了會是神麼情形??謝謝:)

楼主:
補充一下我有拆開了裡面沒有電容凸或爆,也沒有燒焦的痕跡謝謝

网友:
有貼圖大家才好幫忙
電容外觀沒壞不代表裡面容值沒變少
試著清一下AD和面板連接的排線
再重插確定已經沒有接觸不良
這是目前可以試的

或是手邊有ad公板可換上去測試

网友:
建議你補上螢幕型號
最好有面板型號
還有可先確定電壓都正確

网友:
看你所述
判斷可能為T-CON板的DC/DC壞

网友:
貼個圖片吧
這樣比較完整~~
也比較好幫

楼主:
抱歉~~那我晚點貼上圖來

楼主:
圖片

圖片上來了

网友:
面板問題或是排線問題

网友:
這面板出問題機率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白狀況請問是開機就反白 還是關機後反白
如事前者  請檢查 面板排線 與控制IC 有刻8隻腳的 有可以代用的IC你提供編號 我看這上一批進來反白專用處理IC是否可代用

网友:
這台的故障,部能稱為 "反白 " 或白屏!  請參考 #8 畫面
正規的白屏是指畫面全白無任何內容只有單純的背光,同LVDS未接一樣,這情形通常一開機就如此。
另一情形是開機畫面正常,但數秒後或是不定時異常後就慢慢變白屏。
以上皆屬面板故障

#8 的內容為直彩色線條,若為LVDS CABLE故障(有可能)但機率不高?通常是dc 2 dc 出問題或是driver ic

楼主:
linshyu大~~請問dc 2 dc 出問題或是driver ic請問是哪個零件?抱歉新手比較不懂

网友:
DC TO DC線路,那個VR2就是Vcom調整旋鈕

网友:
一般來說,維修LCD多是以下步驟

1.你先換inverter
2.訊號線,AD板 , MCU
3.panel

但是若你多沒有"任何"可替換的"電路板"可供測試,那依你故障的狀況,要修復的機會~幾乎是"零"

就算你送去仿間要找人維修,大概商家一看就會說是panel問題,退修 or 叫你貼錢換一台2手LCD

网友:
某些廠牌的液晶屏有特定通病,如果寫出屏的型號,
或許可以得到更快更多的幫助.

楼主:
恩~感謝各位大大用心教導~請問AD板中部地區哪裡有賣?電子街有嗎?
好像有一種萬用是真的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shyu大~~請問dc 2 dc 出問題或是driver ic請問是哪個零件?抱歉新手比較不懂

這些零件/電路都在面板上的那塊長條電路板上,DRIVER ic 則是黏在玻璃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