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GA-K8N51GMF 除錯卡不跑

楼主(2010-04-17):
原本開機就瞬關12v短路
,MOS 50N024 ,ISL6568 爆開與820Uf 2.5v電容都壞掉更換後..
跑除錯卡 一樣沒有代碼..請問是哪邊問題? bios第31角有振盪波形..

新手練習DIY維修中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抓P、C、R原則喔!
有沒有reset呢?Vcore有出現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ore = 0.03v
有 RES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set不能夠一直維持高電位或是低電位,當觸發reset開關後(排針),除錯卡上,rst燈號要閃一下。
不過沒有Vcore,肯定連reset都沒有了。
先檢查記憶體供電有沒有正確,再來檢查CPU PWM晶片有沒有EN信號進去,VID有沒有出現,若這兩樣都沒有(都是low信號),這時候,著手修reset,就不是修PWM了。
南橋的工作條件要滿足喔!另一顆北橋(其實不能算北橋,它是PCIE控制器+GPU)的工作條件也要滿足喔!
它們的工作條件.....供電、clock(若沒有特殊情形,大多修完供電就會正常了,否則就還需要跑一些線路),供電就那些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