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5白屏 <已退修>

楼主(2010-04-17):
[求助LCD]ViewSonic VX715白屏
1.
原故障狀況:
開機後螢幕三秒週期亮滅(電源及Mebu按鍵無動作),拆機前本想可能是電容彭龜,拆開後P+IAD板皆未見電容彭龜現象,直接量按鍵阻值皆有漏電情況,整組更換,熱機兩小時,完修
2.
再次故障
朋友帶回說連接PC出現白屏
經測試發現並非一直處於白屏狀態,當無訊號時綠燈轉桔燈且變黑屏,在Win開機切換解析度時螢幕會黑屏(開機進入Win萬國旗及萬國旗轉入Win桌面時,燈號也會由綠燈轉桔燈),當Win轉入正常的解析度後螢幕又出現白屏
A.
AD電壓都正常
B.
屏線也可以量測正常5V的供給電壓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故障我該從何處下手?
尚無權限貼圖,借用 VX715關機白屏 VX715 開機三秒黑屏 文章內的圖,若需我提供量測問題點電壓值,請告知~Tks!! ^^

网友:
白屏時若能正常測得至面板VCC電壓的話,表示面板故障機率很高,最好可以找通用A/D或相同信號規格的面板來測試。

网友:
狼大教導的是,不過也有可能t-con  部分的dc  to  dc   跟送電壓到面板開關也很容易出問題,如聲寶系列的面板

网友:
支持版大用公版先確定故障區位,在來維修,我覺得機器老化造成假焊的現象,也很有可能,因為機器老化溫度升高,焊點就熱脹冷縮形成假焊,尤其以機器上半部位置的元件為最有可能,包過t-con的部份

楼主:
謝謝狼大及盧大的回覆,我手上沒有公板可測,會先Check 屏線間是否有接觸上的問題,只是在故障出現的原因點仍是不解..
屏線測試後的結果後續再告知求解..T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