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67 通電後只亮一下下就熄滅了

楼主(2010-04-18):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的BenQ FP767 LCD通電後只亮了一下下就熄滅了,電源指示燈還是處於綠燈,但是螢幕已經熄滅了,有將電源及高壓變壓器及高壓電容接點補錫,換了FU9024N 兩顆(電阻值比新品還低),C5707測量是正常的,不過怕撐不久,所以順便換掉了,傳統保險絲也順便換成電阻式保險絲,可惜問題還是一樣沒變,請問有那邊是我沒注意到的,高壓變壓器的T753 TT751 T752 T754,一次線圈都有量到201,而二次線圈只有 TT751 T752 有量到阻抗,這是否意味著 TT753 T7542 的高壓變壓器掛了需要換掉,還是有那些零件是沒注意到的,還望各位大大賜教,感謝

网友:
如果二次線圈無阻抗,表示無高壓輸出,回授沒收到燈管電流就會關高壓輸出,先換正常的變壓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以為高壓變壓器掛了,經拆下後再測試二次線圈得到的數據為 204 205 207 204,這代表著,都沒壞是嗎,怎麼會這樣阿,連接高壓變壓器的二次線圈電容好像有點變胖(273 3KV藍色),是不是這顆電容惹的禍阿,不能PO圖就不知道要如何讓各位大大教導了n_033|

网友:
回文滿十次就有權限傳圖,傳圖請控制在800*600以內,可以看看新手區的說明~

高壓線圈測試數據可代表是否導通,並無法絕對判斷好壞,因為有四顆變壓器,可以將無輸出的做記號後與好的對換,看看是否故障會跟著走。

网友:
變壓器故障率不高,個人經驗。
這電容機會較高,若無電容錶直接換新馬上試試較快。

网友:
我覺得5707後面接的0.22uf的高壓電容比較容易出問題,那兩顆電容,用電容表量一下

网友:
C5707後面的電容應是,無極性0.22UF250V的電容(不是220UF)其實也不容易壞,多數壞了會變形或爆出物體像爆米花。這款PI版反而線圈容易燒燬,裡面有多篇文章都有提到,相信讀完舊文應該你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不過說實在目前修過的BENQ都還沒遇過壞高壓線圈的,個人維修排行是C5707第一名,電源區電容第二名,高壓振盪電容第三名,背光控制P-MOS第四名,一次側PWM電路第五名,高壓控制電路第六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狼大的排名喔,真正狼大對液晶有粉深的了解
從狼大的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雖然沒有修狼大這麼多
可是也有上百台笨q的,很少有修到高壓線圈壞的,
不過通常5707出問題那棵無極性電容應該都會遭殃,
如果高壓線圈燒壞了,偶都乾脆換公版

网友:
高壓線圈驅動線圈脫焊→C5707遭殃
驅動線圈限流電阻脫焊→C5707遭殃
振盪電容脫焊→C5707遭殃
振盪電容損壞→C5707遭殃

因為高壓線圈採兩組並聯,但C5707一組要推兩顆,所以出問題時C5707較容易先壞。
C5707只要一短路後,若是保險絲沒先斷,就換P-MOS跟著過電流燒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經狼大的解釋,偶的絲路就更清楚了

网友:
燈管試點看是否已老化,因少數在上燈管老化時會高壓保護

网友D(2010-06-05):
一樣的機型一樣的狀況 一點即滅
根據狼大的教學文
檢查4顆2SC5707晶體皆為以下狀況
請問一下這樣是確定晶體壞掉了嗎?
 因為一次壞四顆真的好像有點....
但是我後方0.22uF電容拆下量測電容值都是正確的

网友:
你電表的擋位打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樣的機型一樣的狀況 一點即滅
根據狼大的教學文
檢查4顆2SC5707晶體皆為以下狀況
請問一下這樣是確定晶體壞掉了嗎?
 因為一次壞四顆真的好像有點....

下面是電晶體數位電錶量測教學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6%99%B6%E9%AB%94

网友:
>>>下面是電晶體數位電錶量測教學<<<
1.上面的教學是使用2級體檔,你的數位錶跟我不一樣,是不是你用hFE檔會自動跳我不知;但你檔位是量hFE值,一般C5707的HFE值是200~500是OK的,一般要先用二極體檔量各腳導通情形,在量hFE值。
2.C5707-NPN通道的測量:數位電表打二級體檔
正面(有字)左腳第一腳B.C.E.
紅棒C極-黑棒B.E.極都不導通
黑棒C極-紅棒B.極、測得阻值約650左右,E.極不導通
黑棒B.極-紅棒E.極、都不導通。
紅棒B.極-黑棒E.極、測得阻值約610左右。
電錶打hFE檔,將C5707插入NPN孔、得到hFE值約200~500之間。
這樣這顆C5707就是OK的。
3.二極體檔測各腳位都OK也不代表這顆C5707是OK的,一定要測hFE值代表performance。舊文中有一位大大(忘了好像是S大跟電有關的大大)買到REMARK的C5707測量是OK的,但修復後一直一閃一閃,最後知道原因,就是買到一批REMARK的hFE值都不到200。performance不佳,引起後面零件一直燒。

网友:
不要用HFE來量啊!
而且HFE不能夠使用探棒來量測。

网友:
更正一下:

剛剛小分析一下,電晶體量測比較好記的方法,npn只要紅棒在b,pnp只要黑棒在b,量有值,其它全不導通

樓下老大剛剛我腦慘,pnp是順便帶一下,借花獻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剛小分析一下,比較好記的方法,npn黑棒固定在b,pnp紅棒固定在b,量有值,其它全不導通

很想幫你,但因為你的數位電錶比較不一樣,看不太懂你測的方式及依據,所以不知你C5707的好壞。By the way C5707跟pnp有何關係???

网友:
以下為爬文後更正量測方式
感謝各位大大
對小的如此愚笨的舉動予以指正
4顆有一顆量測導通 猜測該晶體損毀
原本是C5707   4H 更換C5707 5L 代用(4H OR 5L ?差別在@@?)
在完全沒有任何期待的心情下小心翼翼的焊上.22uF *2 + 5707 *4(因為實在焊得太醜了 以為開機會阿斯)
竟然正常開機了

果然新手要多爬文阿
再次感謝在場所有大大
因只是小咖案例就不PO新帖分享了
叩~~~~~~~~~~~~~謝
目前有以下幾個疑惑請教
A1: 這樣量測判定晶體好壞是對的嗎?
A2: 0.22uF沒有固定極性的接法是嗎?(因為小弟沒注意直接焊上去ㄉ)

网友F:
1.我在16#有發文測C5707方式,你電表上面或旁邊有測hFE的插孔嗎?很好奇....。還有你電表明明有二級體檔為何不用?不解。
2.是否再測一下通電後C5707的C極(就是背面露出大片金屬)的電壓嗎?了解一下,還有高壓線圈記得補銲一下比較妥當。
3.0.22UF是無極性電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我在16#有發文測C5707方式,你電表上面或旁邊有測hFE的插孔嗎?很好奇....。還有你電表明明有二級體檔為何不用?不解。
2.是否再測一下通電後C5707的G極(就是背面露出大片金屬)的電壓嗎?了解一下,還有高壓線圈記得補銲一下 ...

OK 感謝龍大 小的正努力吸收
但您說的高壓線圈長捨麼樣子
天阿我又問了一個蠢問題啦n_054|

1.我在16#有發文測C5707方式,你電表上面或旁邊有測hFE的插孔嗎?
龍大您是說這個嗎?
好像要外接:on_066|

剛買沒幾天實在不太曉得有啥功能可以用:on_011|

网友:
那4顆黃色的,請要確實補銲,因它高壓高溫很容易將錫溶掉或脫銲。

网友:
你電表打hFE檔,把C5707依B.C.E插進NPN,好像是右邊算起2.3.4才是B.C.E吧!就可以知道C5707的 hFE值。
你的電表果然跟大家一樣,沒有特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 感謝龍大 小的正努力吸收
但您說的高壓線圈長捨麼樣子
天阿我又問了一個蠢問題啦n_054|

1.我在16#有發文測C5707方式,你電表上面或旁邊有測hFE的插孔嗎?
龍大您是說這個嗎?
好像要外接:on_066| ...

大大沒(用力)看電表說明書吼!
還有,我記得爬過某帖,文中提到C5707太貼近旁邊元件,也是導致壽命減短因素,可以的話盡量遠離!

网友:
 昨天燒機測試完帶著好心情入睡
今天一大早再給它開機點看看n_010|
一樣一點即滅n_025|
:on_029|  納阿ㄋㄟ 昨天燒機燒了2小時多沒問題
其實這是第2次了 上一次也是更換電容後一切安好 過一天..........一點即滅
:on_011| 比較有可能是?

网友:
我在21#就知道你會再燒一次,所以叫你量一下C級電壓,就是這個原因
記得板子背面也拍一張吧!還有最好繼續研讀舊文,多看修復實例。
私人舊文整理,提供你參考(BENQ系列都大同小異)

网友:
昨天想說再拆開危險(怕被我拆了又掛噗)就沒拆
今天掛了順便拆開把所有可疑脫焊錫裂還有四組高壓線圈 補焊一遍
龍大G極電壓皆落在9.4V  +-0.2  這樣正常嗎?
目前燒機測試正常
待時間驗證是否真正為脫焊所造成
背面全照忘記拍攝 燒機完畢再補上
用吸錫器吸掉可疑焊點:
補焊:
第 三 次燒機n_028| :

補焊過程發現 原廠焊接都只是薄薄一層(因為這樣才會容易脫焊錫裂嗎?)
感謝龍大分享 下載研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alex5488大,背後那不是G極......那是C極。BJT沒有G極。

回复 网友I:
焊接上,生產線都是採用過錫爐方式來焊接,加上環保概念,都轉向無鉛製程,使用的焊料,通通都是無鉛,強韌度比較差,遇到高溫,容易裂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alex5488大,背後那不是G極......那是C極。BJT沒有G極。

回复 网友I:
焊接上,生產線都是採用過錫爐方式來焊接,加上環保概念,都轉向無鉛製程,使用的焊料,通通都是無鉛,強韌度比較差,遇到高溫,容易裂錫。 ...

 原來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alex5488大,背後那不是G極......那是C極。BJT沒有G極。

回复 网友I:
焊接上,生產線都是採用過錫爐方式來焊接,加上環保概念,都轉向無鉛製程,使用的焊料,通通都是無鉛,強韌度比較差,遇到高溫,容易裂錫。 ...

1.哈哈!真好笑,我又出錯了;沒辦法回答太多、自己一會兒又量這量那回答混亂,明明前面已經說是B.C.E.了,居然自己又冒出個G級,感謝指正,差點誤人子弟。
2.你測C級4個電壓9.4V多還算正常,給你的參考資料下載研究、研究,應可解決8成BENQ故障問題。

网友:
 今天上電測試了一天 開開關關數次
應該算燒機完成
想說拆下再檢查一次各焊點補焊
也補上背面照片

另外一提
燒機完後發現圈選處很燙手 這樣算正常嗎?
好怕再出狀況

网友:
恭喜你完修了,不烫手就不需要那麼大片散熱鋁片了,對不對;所以所有零件都有規定耐熱度,超過就燒掉,其中以電容85-105度(家用規格)是最不耐受,一般台製3年左右損壞算不錯,在高溫環境下可能1-2年,所以趁這次維修將電容都換新比較妥當。

网友J:
第一次量測電晶體用錯檔位(hfe)也就罷了,明明很多高手教導要用二極體檔位,偏偏第二次又用錯檔位(Ω),二極體檔位就在兩者之間阿,真是無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量測電晶體用錯檔位(hfe)也就罷了,明明很多高手教導要用二極體檔位,偏偏第二次又用錯檔位(Ω),二極體檔位就在兩者之間阿,真是無言啊!!!

因為在還沒看過高手們的回文就先拍嚕n_081|
感謝予以指正

网友:
我有一個不知名的lcd狀況一模一樣.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K:
BENQ此類高壓電路維修中,補焊是其中一件一定要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BENQ此類高壓電路維修中,補焊是其中一件一定要做的事。

感同深受
當將高壓線圈附近接點解焊時才深刻體悟到
那是多麼薄薄的一層 不堪一擊
更不用說在高溫下運作了n_086|
big大可以將問題點圖貼出來或開新帖讓板上各位熱心大大協助解決n_089|

网友:
求助LCDBENQFP767通電後只亮一下下就熄滅

好像有一顆電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