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會不定時產生蹦'碰的聲音(如鐵皮屋熱脹冷縮的聲音)

楼主(2010-04-18):
冰箱會不定時產生蹦'碰的聲音(如鐵皮屋熱脹冷縮的聲音),這台是三x的,從新機買來就如此,至今也用了8'9年了,老闆也有來看過但也不了,趁機問一下 shunxing  大大  ,這種情形有遇過嗎?  冰箱運轉都很正常,這聲音不是每天的,白天較少發生,晚上較多一點

网友:
..........那算是正常的..........
原因是~~~壓縮機.......
再停止運轉的時候~~會突然像是撞到一樣...停下來...
運轉的時候~~也是會有這聲音的......
然道~~你把冰箱放在房間?????要是住在郊區~~~
那你晚上會覺得很吵囉........

想要更安靜的~~~那你該選變頻的...不過也是會聽到類似的聲音~~
比較沒那麼大聲......

楼主:
喔喔! s大那個聲音約有60分貝以上,很大聲,不是壓縮機的聲音,因早先老闆和我都測試過了,壓縮機聲音比較像空空的

网友A:
1.冷媒經毛細管進入冷凍室冷排膨脹聲.
2.熱迴流管在機器內壁跟發泡及冰箱內部箱體有接觸到,產生的熱漲冷縮現象,屬正常現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冷媒經毛細管進入冷凍室冷排膨脹聲.
2.熱迴流管在機器內壁跟發泡及冰箱內部箱體有接觸到,產生的熱漲冷縮現象,屬正常現象.

這兩點要到現場聽到才知道吧......
不過~~第一點的聲音是斯斯聲......
第2點~~~~因該沒有到60分貝那麼大聲...除非他的冰箱是寒帶地區的機型......

在補充一點....壓縮機的避震器要是軟化效用減半~~~~也會有這情形.....

网友:
會不會是在冰箱裡的雞跟魚復活了...
然後在冰箱裡開轟趴...
(來鬧ㄟ...)

网友C:
板大說 新買來就這樣了
所以說這是工廠組裝不良

楼主:
我也認為是滷雞蛋大大說得第二點s大聲音真的很大聲,有次家裡來客人,它剛好發作,客人嚇一跳,就說你家冰箱發生爆炸了它發作時間真的不固定,有時一個月才一次機型  sanyo sr-560a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說的有點恐怖~

雞跟魚還會敲冰箱門叫人開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大說 新買來就這樣了
所以說這是工廠組裝不良

嚴格說來可說是原廠組裝不良,
其實這種聲音並不會持續發生,
只是它會發生在不知不覺中,
有一點會被嚇到的感覺,
至於分貝數應該不會到60分貝,
大約像一個10元硬幣從1公尺左右高度掉落磁磚地板的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兩點要到現場聽到才知道吧......
不過~~第一點的聲音是斯斯聲......
第2點~~~~因該沒有到60分貝那麼大聲...除非他的冰箱是寒帶地區的機型......

在補充一點....壓縮機的避震器要是軟化效用減半~~~~也會有這情形 ...

一般來說是廝廝聲.......不過小的遇過廝..剝剝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這種問題可以處理嗎?
真的買家電還是不要跟熟的買,價格隨便宜一點點,都給你出爛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問題可以處理嗎?
真的買家電還是不要跟熟的買,價格隨便宜一點點,都給你出爛貨

無解,8.9年都過了免強用吧!委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乾脆說香蕉跟木瓜在談情說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哇哈哈~冰箱好熱鬧呀~
說不定...
是像m大說的在談情說愛了以後...
突然...
炒飯了起來...
就...
蹦的一聲...
就是這個聲音啦~
(哈哈...這樣是不是連WISH大跟S大都沒辦法解決...)
難題難題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無解啊!可是它很耐操耶!買來至今都沒出任何問題  ,這樣的話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了?我看找個時間把它搞死,我就可以買L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解啊!可是它很耐操耶!買來至今都沒出任何問題  ,這樣的話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了?我看找個時間把它搞死,我就可以買LG了

買LG變頻的嗎???
我記得看過~~~有保固5年的~~~~
那台不便宜~~~~~而且~~~~~我還被叫去修理過.....
去看的時候~~檢測一切正常...但是客人說~~~不冷阿....
但溫度計放進去測試~~~~都沒問題阿~~~

另外‵~~你說的那個聲音~~~我旁邊一台550公升的~~~也是會有這種聲音...
但那是壓縮機發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乾脆說香蕉跟木瓜在談情說愛

香蕉有(肌髓側彎)
木瓜有(豐滿的肥臀)
兩者談情說愛
合理
雞應該每開一次門叫一次(以為天亮了)
魚應該要(臥冰求鯉)

快跑~~
以免被驅逐出境~~~

网友:
偶家電視剛好放旁邊
冰箱繃一聲時
電視畫面還會瞬間出現一條雜訊耶

天氣熱,繃比較多次
天氣涼,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