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最近遇到較麻煩的故障

楼主(2010-04-18):
三星173V
本以為單純P+I容爆,沒想到修理後發現A/D右上2.5V三端子故障,送4.7V給RTD2020,換回正常2.5V仍無法啟動電源,看來該IC掛了。
最後也發現到四顆升壓變壓器其中一顆二次繞組阻抗增大異常,使燈管點起後一支不亮,觸動保護關閉背光。

HANNS-G JG191A
屬於一體板,故障情形為通電後綠燈恆微亮,無背光也無面板電源,各按鍵無反應,觸摸MCU有發熱情形,應是MCU本體或內部程序有異狀。

173V

173V

JG191A

JG191A

网友:
狼大

狼大我有殺肉你要試看看我可以拆給你

楼主:
喔喔~請問您有JG191A的MCU可以提供測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好像有 jg 191a 俺翻依下俺房間地上的找下 有的話pm你

楼主:
後續這兩款螢幕修理,173V是改通用A/D,並把高壓電路摘除換通用高壓,因為PSU只輸出5V,所以也摘除通用A/D的12V轉5V電路,直接取用PSU 5V,13V供應通用高壓。
缺點:因為173V的OSD只有綠燈LED,所以無信號時不會有燈指示,會讓人誤以為沒開電。

JG191A因為是三合一,需拆除元件數目過多,則是採改手上多的VIEWSONIC VG700 A/D與高壓,另外搭一顆12V PSU進去,並改裝OSD按鍵接線。
缺點:因為VG700的音量大小與靜音是獨立按鍵,而JG191A沒多這三顆鍵,所以內置擴大器只能固定在50的音量,無法調整也無法靜音。

這兩片就留下來研究看看,看有沒有機會搞好。

网友:
回復5樓

狼大你忘了之前曾發短消息給你說有兩台型號跟你一樣的想要跟你研究看看後來我查出來一台式面板故障一台是燈管我已經拆下修給客人跟你一樣壞MCU還剩一片這塊版跟VA902一樣但是一個是4:3一個是16:9我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如果你要試我再拿給你我在左營

网友:
狼大可以麻煩一下

狼大可以麻煩一下發表一下公版通用A/D的12V轉5V電路如何取下的實例嗎.我之前是有聽人家說在電感附近取下某個零件就可以但我沒試過怕燒板子,麻煩你謝謝

楼主:
其實把電感拿掉後接在電感輸出端接就好,不過自己的做法是把穩壓IC及其周邊元件一起移除掉,因為手上的公板沒了,所以要下次再補照片~
JG191A也是19吋4:3的喔~其實主要是想要看看到底是否是MCU故障,還是後面的Serial EEPROM有問題~

网友:
回復8樓

那我在找時間測看看好了謝謝,狼大如果要測mcu在call我 ,看約何時我再帶過去給妳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新手
我只能看無法發表

网友:
其實看到大家都會互相幫忙我都會很感動,不管最後是有沒有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MCU 故障機率不高  都Serial EEPROM有問題~故障居多一一 不過到可以嘗試更換俺這機天又忙翻了  一一拍命ㄚ
找時間 貼些俺修的些怪問題上來給大家參考一一!

网友:
JG191A我也有一片~~須要的話發短消息給我~~

网友:
我遇過ㄉ也是Serial EEPROM出問題n_143|

楼主:
SERIAL EEPROM在該IC背面,也有發熱情形,但因為沒有燒錄器及可交換的良品,所以也無法確認是否為正常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異常發燙 故障機率很高喔 搞不好 他周邊 零件掛點了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