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單輸出外接電源無輸出維修分享

楼主(2010-04-18):
這是廠內機台Matrox 4sight II影像辨識系統的外接電源供應器,故障情形為無輸出。
電路板正面,屬於UC3843構成返馳式交換電路。
背面,一次側PCB有明顯變色現象。
測量一次側整流後電壓,數值正常。
接著測量UC3843 VCC電壓,電壓只有9V多且數位電表下方類比模擬條會呈跳動狀,這是供應給UC3843的VCC,看來可能是不起振的原因。
拆下該迴路電容檢測,外觀無異常的NCC KMG系列50V 47uF已無容值,僅剩3.8nF。
更換上正常的電容,重新接電測量,電壓已爬升至14.4V,且下方類比條也不再跳動。
測量輸出端,已回復正常12V輸出。

結論:日系電容時間到也是要走的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好久沒看到狼大發的帖 !!

果然簡潔犀利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您好 !
我記得 NCC 有做 KY 及 LXY 系列的電解電容 , 前者是 長壽命型 , 後者是 高可靠型 , KMG 一般都出現用在電腦主機板上比較多 。 日系電容雖號稱品質穩定 , 但根據 NCC 廠方資料 , 電解電容出廠售出後還是有未使用的保存期限問題 !

网友:
原來NCC 編號是有學問的,我以為只有大小分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容器這種東西對電路來說還是有某種程度影響的 , 有的純粹是濾波用途 , 有的是要有低阻抗的功能 , 有些軍規電子產品還要有耐高熱 ; 耐嚴寒的要求 , 甚至航太電子工業上對於抗 EMP (電磁脈衝) 衝擊干擾抑制的電容也有做出來( PHILIPS 公司有做 , 但是單價超爆貴的n_071|  ) 。

网友:
狼大果然是達人,一下就找到問題了,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到問題,看來要跟狼大多學習一下,

网友(2010-06-20):
家裡也有一台類似.. 學習檢查一下:)

网友(2010-08-31):
請教狼大 所謂單輸出電源

狼大午安 所謂單輸出電源 是否不論大小功率
其電路都一樣 唯一差別在 輸出的電壓及功率不同?
UC3843構成返馳式交換電路,狼大是否可以提供一下
電路(線路圖)供我參考 謝謝!

楼主:
可以去找PWM IC的資料手冊,有時會有提供範例電路。
雖然原理及電路都大同小異,不過一些日本系統電源模組,尤其是FA(工廠自動化)用設備,其電路都會較複雜,保護系統較多,維修上難度較高。

网友:
謝謝狼大

感謝指引 找到後會上來分享

网友(2010-11-08):
回复 楼主:

    感謝大大的分享
不錯的分享
讓我多了經驗

网友:
狼大...果然功力一流...增知識了....

网友:
不錯的分享,讓我多了經驗...謝謝!

网友:
又多了一些知識
謝謝狼大分享

网友:
電容的問題真的很多,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這是廠內機台Matrox 4sight II影像辨識系統的外接電源供應器,故障情形為無輸出。

電路板正面,屬於UC3843 ...
引用 楼主:

    請問高雄除長明街外,何處可買到較優的電容

楼主:
自己都找網拍較多,另外中華地下道旁的品銜電子(之前叫邱業源)也有部份的日系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