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器用的電路板 故障請益

楼主(2010-04-18):
請問有人可以教我怎麼查儀器用的電路板嗎  ?
小弟是維修高壓用的儀器的電路板,可以請哪位大大可以教一下....非常感謝唷
小弟 遇到的問題是
1.電路板通電後與電腦程式連線並啟動程式後,電路板的訊號燈會正常閃爍4~5下後就熄掉不會閃爍(這時候程式就當掉不能動了),可以請大大教我這通常要從那查起,謝謝?
2.電路板通電後與電腦程式連線並啟動程式後,電路板的訊號燈不會閃爍  (這時候程式就當掉不能動了),可以請大大教我這通常要從那查起,謝謝?
3.如果8051單晶片程式已燒斷有什麼辦法可以燒嗎 ?

請各位大大可以教我一下,謝謝

實際電路板

實際電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修方式 應由自身 觀看 相關電路 IC作用 與用途 去判定由何查修 而非 未貼圖片就這樣發問??誰會懂你說的那款高壓用的電路版?
要發問請學會貼圖 提供自身查修下來的數據 再發問比較可以得到答案喔

网友:
發文前請先參考板規

確認都有達到板規的標準就會有人來幫助你.

网友:
其實有很多 可能需要你交叉驗證,,,,高壓板問題,,還是電腦問題,,首先先換台電腦看看

1.確定是電腦問題,那才能逐一來分析去修,,介面卡 還是 程式 還是主機板 ...等等相關問題 (也許中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不是電腦問題唷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目前確定是pcb的問題 希望可以教一下我從何查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歉我是新手所以現在才可以貼圖
我已經補圖了
請麻煩教我從何查起謝謝

网友:
照片很模糊,麻煩請用近拍,,, 正面,,, 背面各拍1張,,

网友:
都已經有檢查維修手冊了....還不會查?????
個個電壓檢查沒有問題的話....
下面照片框起來的IC故障率很高...
那顆掛了~~沒程式也不用修了.....
畢竟你是程式連線時當機.....

网友:
拜託 發文一定要看板規啊...

圖片要依規定800x600 這次先幫你改好

不然會被誤刪

网友:
你圖的右下方有個保險絲先檢查一下換一下新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問要怎麼修該圖片尺寸 ?
我已經下載板主提供的軟體,下載後灌到電腦也沒辦法執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維修手冊如上傳圖片,沒提供電壓多少,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量測,可以教我要怎麼去量嗎?
好比TP1對 地 這樣去量嗎 ?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會在補照片的,謝謝你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保險絲已更換,綠色訊號燈還是不會閃爍,謝謝你的意見唷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H:

檢測 3及管 有無短路 與老化
與電晶體 短路 散熱片的那些3及管有些很容易掛點
不過因為你是程式連線才當機 第8偏大大提到的納各 掛點了
那種封裝 很容易損毀
你沒程式也沒法搞定的
先由周邊電晶體 3及管 電阻一一測看看哩

网友:
先檢查8951上方那顆連線IC
可能是75176 或是 1487

楼主:
回复 网友I:

1.大大所說的三極管是銀色圓型的嗎 ? 如果是我已經更換過嚕 還是一樣不能
2.之所以連線當機,主要是因為這一片pcb的不正常造成的,我會想辦法找看看有沒有那片程式ic來試看看
謝謝大大的教導....

楼主:
大大說的那一顆是max813l,我已經更換過了,還是不能正常閃爍,謝謝大大的教導

楼主:
請問問題3的問題有哪位大大可以先幫我解決一下嗎?
謝謝大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