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無法開機 完修心得

楼主(2010-04-18):
在瀏覽前輩的範例及指導下,第一次把液晶螢幕修好,有以下心得
1.電解質電容器在長時間高溫狀態下(基板都變色了),容量會減少甚至無容量,不管外觀如何,能換就換
2.新零件焊上前,先檢查好壞
3.電容器容量除非必要,不必強求一樣的容量,濾波反而是越高越好,耐壓也是越高越好
4.電阻或電容取得若有困難,串並聯來使用,也可省錢
5.有問題就上網提問

网友:
這些心得對後來的維修會有幫助的~
另外小小補充一些:
6.可疑的焊點別忘加強

另外電容容量最好不要增減得太誇張,還有電容耐壓高的,ESR也會較高,一般使用迴路電壓兩倍的電容耐壓就已足夠,用耐壓太高的反而增加電容廢熱,電容的品質也是影響耐用度的主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