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傳統電視

楼主(2010-04-18):
家裡電視常常開機沒聲音
同時螢幕左右也會跳動
過2-3分鐘又可以正常看(不過畫面還是有點跳動)
剛剛把電視拆了發現一顆電解電容 TOSIN 220V 330UF 凸解起來
原本要看型號的 用手一摸 感覺好像是空殼 還可以轉動 (那ㄟㄚㄋ)
怎麼這顆壞了還可以看 = =

不知這種情況是否需要高壓放電 因為怕被電到
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電視常常開機沒聲音
同時螢幕左右也會跳動
過2-3分鐘又可以正常看(不過畫面還是有點跳動)
剛剛把電視拆了發現一顆電解電容 TOSIN 220V 330UF 凸解起來
原本要看型號的 用手一摸 感覺好像是空殼 還可以轉動 (那ㄟ ...

除非您有底子,
安全起見送修比較好!

楼主:
不過我想先把電容掉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那邊安全要注意的

楼主:
請問電視的正負極怎麼分阿

拆下來 忘了看

网友:
你可以看電路板上其他電容的標示就可以知道+-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crt一定要放電.不然不小心就會被電到.很危險.我都是電視開著後直接拔插頭然後在放電一次. 電容極性是有一條白或其他顏色為負極.板上要是沒標+.-極也會印上一邊有顏色.那個為-極

网友:
....那顆是高壓電容耶....裝錯送電的話....
會比放鞭炮更危險好幾倍~~~~
運氣好~~把機版整個炸掉...
運氣不好~~~被打中...可是要到醫院報到的......

楼主:
我換了一顆200V 680UF 比原來大顆
送電結果沒畫面 按遙控器只有ㄊㄧㄚ一聲
是燒掉了嗎???

网友:
大大、勸您還是別越級打怪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了一顆200V 680UF 比原來大顆
送電結果沒畫面 按遙控器只有ㄊㄧㄚ一聲
是燒掉了嗎???

~~~~挨~~~~A害

网友:
有些電容最好用它原本的容量就好,

隨便更改容量可能會燒其他地方或其他毛病=.="

用到680u有點扯,那一顆不便宜吧?

网友:
重點是 原來的電容 耐壓 220v 330uF  !!

換上 200v 680uF 容量是大一級 , 但是耐壓卻比原來的小 !!

這可萬萬不能啊 !!! ~~

网友:
那顆電容是B+濾波電容.最多換到470u/250v就好
680u太大了一點..注意極性別裝反了..
還有就是這台國際牌的電視也滿久了..
其他的焊點也要注意一下

楼主:
已經換同規格的電容了
還好之前沒燒壞其他零件

网友:
個人也贊同13樓大大說的,用這麼久的國際牌電視,最好大一點的焊點,先補焊一下,說不定就可以修好了,國際牌的焊點比較容易鬆動,補焊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0-07-09):
不會修理還是不要DIY我學過也修理過傳統電視真是不是很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