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高手

楼主(2010-04-18):
各位高手,目前再修液晶拆卸他外殼都用哪一種工具呢
以我來說就用一組助焊錫工具在拆卸
不知道還有其他好工具嗎?
ps對ㄌ上次ipod拆卸有提到一組工具
  不知道有人用過嗎?

网友:
手機晶片卡,一張大約可以刷200部.

网友:
海燕大 果然專業~

應該刷爆不少張了n_122|

网友:
我都是用二支小支的一字起子
因為拆久了..大多知道卡點在哪
用一字起子往下一插...另一支再輕輕往外撥..
就會彈起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厲害, 我拿用完的公話卡刷個兩三台LCD, 卡片就爛掉了...........

网友:
偶是用粉刷批土用的塑膠批刀,跟貼汽車隔熱紙的批刀拆,只能說粉好用,又擋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約刷了十多張.
刷卡還是要有技巧,右手刷卡,
左手要幫忙將邊框拉開,送給朋友
的也是刷沒幾部就刷爆了,多刷幾部
就會知道技巧,使用晶片卡優點是
便宜,取得容易,輕巧,凡走過又不會
留下痕跡.

网友:
POM  8-12MM塑膠棒一根(方便掌握)30-50元
網路上有賣 ipod拆卸專用片(題外話  小小塑膠片很貴也) 也是這個材質
台中可至建國市場購買(40元)中等價位  小弟拿到價格為30元其他地區我就不知道
  可以自行裁切長度   研磨成一字 方便使用 磨損可以自行在研磨好
超硬又不傷機殼可以用超久喔  比SIM卡好用太多了   提供給你參考
卡我刷壞不下30片左右  太兇了又難刷  這比較耐用便宜

网友:
我都直接小一字給它下去了~~~
刷卡~~遇到內凹槽機殼~~連刷都刷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