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BT-500WL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18):
這是朋友叫我幫他修的,送電查一下結果是什麼都沒有~~~,打開來看都沒有異狀,只好先將高壓測的功率晶體先拆下來量一量再說吧,
為什麼知道要先拆高壓呢,因為無5VSB就是修高壓側,有5VSB就修低壓側,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在這裡再重申一次(其實我也只會這一句)哈哈
量一量其實也沒有發現什麼異狀,因為都是良好的,這時候發現輔助變壓器旁邊的一顆電阻怪怪的,一量之下他是斷路的,拆下他來量看看
紅圈處就是那電阻啦,
量看看真的不通說,不過說真的我怎嚜算也不知道這一顆電阻真正的電阻值到底是多少歐姆,用紅紅金金白算不出來,反過來用白金金紅紅也是算不出來,兩邊都用大約的來算是2.多歐姆,或者是9.9K歐姆
真的是很難理解,請各位大大一解小弟的迷津吧,拆下的這一顆電阻在PCB板上的是秀J5,那不是代表跳線的意思嘛,不過看看之後這應該是一顆保護電阻,於是我是了很多種阻值回裝,因為一時之間我查不出其他故障點,而且我也不知真正的阻值,而且我還怕爆掉,串上過電流保護器  這是10K的,加上去沒有反應,換成1K的,一送電就發火了,
真奇怪,拆下輔助變壓器量測也是正常的沒有短路,(對了這變壓器是CWT的那是不是代表這一顆是僑威代工的<應該是吧>)  後來終於發現同一回路上原來有一顆電容是短路的   是154 耐壓1KV的陶瓷電容短路了,難怪換上新的電阻一樣啟動保護而犧牲自己,
這圖面上秀出電容的位置,當電容短路後直接跑到MOS就要直接灌入變壓器了,所以未了保護變壓器而犧牲J5上的電阻,我目前是用6.8歐姆代替,還有圖上很明顯的一個保險司是因為拆開來我沒有發現那個銅箔位置有燒毀情況,可是銅箔就是不見了,怕是因為原廠設計是如此也不敢直接補上銅線,所以用了一個0.5A的保險絲Run看看,結果是OK沒問題的,上電量到5VSB了,  接著啟動量到各電壓皆正常
接著是這次故障的元件  和替換上去的零件  至於斷線的部分因為查修完成要回裝卻忘了拍照了,反正就是有補上一根銅線就是了,回裝完有再裝上一台光碟機測試,電壓穩定無變化,我想應該是完修了,交給朋友到現在也無故障訊息傳出,在他的電腦正常服役中.

网友A:
很棒的維修實例,電流保護器...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更利害的~~~他居然可以找到那一顆電容短路......

网友:
CWT的確是可以判斷為僑威代工,另外有的會標TISOM,屬於較早期的結構。

能找到小電容故障也不簡單,這應是用於阻尼電路(snubber)。

网友:
man188大 我喵到這顆寫500W...  好MAN的POWER阿n_087|

网友:
好一句無5VSB就是修高壓側,有5VSB就修低壓側
這一句記得剛進到這裡就有看過
都快忘了
算是再複習一次

网友:
能查到那棵 103 1kv電容,真是辛苦阿......!!!

网友:
那個電阻,好像是偽5碼的電阻,實際應該為四碼,紅紅金金,2.2歐姆,誤差正負5%。
白色那個色環似乎是騙人的。
不過真的很厲害,man188大您能夠找到故障的陶瓷電容! 真厲害。

网友:
真厲害,不過真的很厲害

网友:
各種色線的電壓是這樣嗎?
+12v:黃色 +5v:紅色 +3.3v:橙色 +5vsb:紫色
-12v:藍色 接地:黑色 PS-ON:綠色 PG:灰色

网友:
man188 (大) 您好 !
您照片裡的 J5 電組若以電阻色碼來判定數值是 2.2  歐姆沒錯 , 通常要判定5%誤差值電阻 , 只要看金色跟銀色環就可知道 , 以此 J5 電阻來說 , 第3環是金色就代表它是個位數的電阻 ( 銀色代表低於個位數的電阻 ) 第4環代表誤差值 ( 金色5% , 銀色10% ) , 至於白色的環應該是廠商要求電阻廠故佈疑陣加上去的 。 J 代表 Jump 意思沒錯 , J5 電阻原可用單芯導線跨接 , 但它設計用來保護變壓器線圈以免過熱造成短路燒毀 , 故使用 2.2 歐姆當保險絲用 , 當迴路超過4分之1瓦以上時 , 犧牲 (J5) 2.2 歐姆電阻來救後級輸出相關的電路元件 。 1KV 電容為何短路 ? 就有請 狼大 來解惑了 , 因為我對高壓陶瓷電容器比較不熟 , 我也想知道原因啊 !

PS : 金色環極少安排在第2環 , 除非是特別要求零件廠故意上錯色不讓我們DIY者知道真確數值 !

网友:
在下認為熱量或是電流脈衝而導致了陶質電容的死亡。

网友:
好棒還有故障分析
找出故障陶質電容真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維修實例,電流保護器...還是第一次看到。

應該叫電流保護器吧,反正就是超過1A會跳脫就是了,因為公司有很多所以來用一下~~

感謝狼大的解說:   CWT的確是可以判斷為僑威代工,另外有的會標TISOM,屬於較早期的結構。
                             原來之前見過的TISOM也是僑威代工的喔~~
                             電容的殺手~~~~~~熱!!!!!!感謝教導~~

回s10274chen大及HELLSING大

                              真是感謝你們解說,原來還有假的色環阿~~~那我下次就可以猜的到了~~~

回rex560810大你說的是沒錯的喔~~

說真的那顆陶瓷電容也是最後才找到的~~~都快放棄了說

网友:
為何要用色環
還要背色瑪表直接打上數字不行嗎
常常(霧煞煞)

网友:
有些太小字很難印,也很難辨識,加上色碼法行之有年,所以就繼續沿用囉~
(不過有些歐美系零件的電阻就直接打阻值與誤差上去)

楼主:
狼大說的是,我用的6.8Ohm就是直接打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