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大家這台就給它殺肉了~ PART2

楼主(2010-04-18):
好像都沒人發過類似的,只好親自操刀下海了

這次待宰的犧牲品~ LEMEL螢幕  內裝面板是L141X1-1  6BIT LVDS

扒皮過程就不多琢磨了~ 直接上菜

這次的測試點共有11個,那個綠色2的保險絲,就是AD通往面板的保險絲,同時畫面內還有TTL轉LVDS IC,這顆掛一樣是黑畫面

先量面板電壓,3.1左右,不過這面板的典型電壓應該是3.3V,還在誤差內~

電壓最高與最低值的量測

量測測試點1的LVDS電壓

LVDS最高與最低,在規格內~

LVDS頻率,可惜根本不正確,不知道為什麼UT61E沒辦法量到正確頻率,黑棒接不接地都量不到正確值~ 也許是最小振幅達不到量測要求?

接下來要將這些測試點對地短路,模擬開路狀況

所以要先了解LVDS是怎樣送訊號的~

6BIT LVDS總共送8組訊號,RXCLK、RXCLK-、RX0+、RX0-、RX1+、RX1-、RX2+、RX2-

RXCLK、RXCLK-為LVDS differential clock input,對地短路就是黑畫面,因為IC沒有可以參考的時脈已經不知道要怎樣抓資料了

RX2+、RX2-因為有送DE、Vsync、Hsync等面板頻率資料,對地短路也是黑畫面,這4個點接觸不良也會造成畫面雜訊,1278這幾個點都黑畫面...

使用RGBW scale畫面
測試點3對地短路

測試點4對地短路

測試點5對地短路

測試點6對地短路

測試點9/10對地短路沒有變化,可見這兩條可能為AD預留給8BIT用的~

桌面的情況~  猜的出是哪個訊號有問題嗎?

正常的畫面

不正常的畫面

以上~ 如有錯誤請多指教~ 感謝~~
目前牠還能正常工作,考慮下次屠宰部位中,順便送上SPEC

PART2

這次就嘗試對TTL到LVDS轉換線路處下手,首先TTL傳送哪些資料?  請看 #13 B8302044大 詳細的資料

6BIT也就是會有R*6 G*6 B*6 加上 CLOCK等

RGB各線路有問題會造成狀況不等的缺色、多色, 這次一樣短路到地,但是大家不要學~~~~因為IC有風險~~~~~

並不是所有AD都會有TTL,但是這塊剛好有,位置如下

這次同樣使用RGBW SCALE,由於點很多  所以就不標了,示意一下而以

R 線路對地短路,缺紅色或紅色雜訊

另一個位置的狀況

G 線路對地短路,缺綠色或綠色雜訊

另一個位置的狀況

B 線路對地短路,缺藍色或藍色雜訊

其他有關CLOCK的,當然就直接黑屏了...

後來想測一下T-CON線路,死在GATE了,大概是點到VGH,面板燒了直接給白屏...量了一下通往GATE的0歐姆電阻,結果都OK,改量面板保險絲→開路

目前還沒練到能握表筆後還可以拍照,直接看照片示意巴

warning! 注意!!  隨便對地短路是危險行為!!!

215.83 KB, 下載次數: 112

网友:
感謝提供單6 LVDS實驗數據~若是對於雙6/雙8想必也有不同結果~

网友:
挖這個感覺 很深澳 ~...........

网友:
很不錯的解說,如果有TTL的機種做實驗,會更清楚色階缺少的情形。

#2  6bits/8bits 沒差多少,情形相似。

网友A:
說真的~~我看不懂~~
哈哈哈
這是什麼阿!!對目前的我ˊ這太深了
要好好學習一下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我看不懂~~
哈哈哈
這是什麼阿!!對目前的我ˊ這太深了
要好好學習一下才是

同感+1
版內真的有好多高手,努力多爬文充實自己.
感謝版大好文!

网友:
......不會吧~~~
這樣也能作成教學文章~~~
通常我不喜歡~~~隨便對地短路測試.....
要是不小心~~~會把晶片毀了....今天就毀了一片.....

UT61E...頻率可以固定範圍...只要知道頻率的範圍用固定的檢測看看...
不要使用AUTO....
另外~~訊號電壓不到1V的話...通常~~~是測不出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 sun 大的分享!

剛好還在研究 LVDS , 有這篇當參考太好了!

网友:
非常詳盡的畫異解法. 真是感謝suneku 大大囉.

對於資料線的對地雖然有風險在, 但是再確認電源部份沒其它短路之後
其實風險就可以降到最低.

网友:
 我還不知道LVDS和TTL到底要怎樣分別,而且兩者到底有什麼特性,有分單、雙,這又不知道是什麼了......好多!

雖然知道那些信號線對地短路變成low會有不同影響,結果還是看不懂。
找個時間真的要研究這些了......。

网友:
以我目前的功力.這個還太遙遠了
不過還是謝謝大大......

网友:
看到這個文章
才想起最近有遇到一台整個畫面看起來像油畫
我想應該跟樓主裡面的畫面類似
找了好久都不知道該如何修復
只好淪為殺肉了
這篇文章讓我又想去找那台出來
研究研究了說
謝謝樓主文字+圖片詳細的解說

网友:
簡易的說明一下TTL轉LVDS信號
附圖為THC63LVDM83R TTL轉LVDS內部之方塊圖
輸入端為TTL信號,包含應傳輸的R0~R7;B0~B7;G0~7;H/V同步信號;clock;data enable等28種信號,
以及控制信號R/F(Data Latched Time for Rising or Falling edge);/PDWN(Power Down control signal)
;RS(Defined the Hi Level Voltage of LVDM signal).

IC內部有四個Multiplexer(IC THC63LVDM63為6bits用,只有三個 ),每一個Multiplexer將七個chanel的
TTL信號壓縮成一個chanel的串列資料,再經由(RS與)差分產生器轉成LVDM signal即為LVDS信號。

而Panel端的是將接收LVDS信號還原成TTL 信號,再送至T-CON,可參考IC THC63LVDM84R.

而TA0~6;TB0~6;TC0~6;TD0~6相對應於R0~R7;B0~B7;G0~7;H/V;CLOCK;DE之TTL信號腳位,常用的有二種規格(VESA-DATA/JEIDA-DATA),錯用的話,顏色不對。定義如下:

Two Chanel LVDS的傳輸方式是依Panel 定義even/odd pixel data ,各別經由上述之傳輸方式,以二倍資料線空間換取傳輸速率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拿去公司試過了,量不到~~ 無使用AUTO~  在MHz下量

B8302044大的資料很正確,說明也很棒

我在幫忙補一下8BIT  Two Chanel LVDS的傳輸方式 LCDSCLK+/- ,(RX0+/- RX1+/- RX2+/- RX3+/-)*2

也就是18條線路

那麼殺肉用的這塊L141X1-1  6BIT LVDS 的測試點 3 4 5 6 應該是傳送什麼呢?

网友:
每次有訊號問題的板子都被我丟到一邊
版主好強啊
這隻 LCD 命好硬啊

网友:
... ...  suneku大大後來補充的資料part2很棒,屏線如果有線單線Open的照片教學更好,ex:RxIn1+/RxIn2-...等(模擬常發生在屏線or Connector接觸不良的情況, PS:有些Panel在LVDM Voltage Level為300mV時很怪異)。
另外提醒一下,改公版時應注意,整個系統的Power sequence(Panel Datasheet上有),不正確的時序會看到Garbage/白屏/黑屏/T-con broken。
快把Panel修好,Fuse與升壓Power部分查一下,Fuse會燒掉Gate很少掛,希望好運只燒Fuse.

楼主:
Power sequence這地方,尤其是偶發黑屏的或者偶發雜訊的,就應該先檢查,LVDS是不是比Vdd早了~

換掉保險絲,這塊面板又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