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有人在維修電源供器的嗎?? 請幫忙介紹

楼主(2010-04-18):
電源供應器型號  MITAC  X-250/PG
輸入 AC INPUT:100-240V要 50-60HZ 5.0A
輸出 DC  OUTPUT   : MAX POWER 250W
    DC VOLTS   +5V   +12V  -12V   +3.3V  +5VSB
    MAX.A     16.5   7.7    0.6    20.7   0.1

損壞狀況:電源一開保險絲就燒毀

順達電腦  MADE IN CHINA

网友:
這裡都是大家爬文參考並自行DIY~
並未提供仲介維修服務~
建議您先參看版規~
爬爬文~~
並嘗試DIY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供應器型號  MITAC  X-250/PG
輸入 AC INPUT:100-240V要 50-60HZ 5.0A
輸出 DC  OUTPUT   : MAX POWER 250W
    DC VOLTS   +5V   +12V  -12V   +3.3V  +5VSB
    MAX.A     16.5   7.7    0.6    20.7   0.1

損壞狀況:電源一開保險絲就燒毀

順達電腦  MADE IN CHINA

您好,建議您先閱覽狼大的這篇精華文,以先了解電源供應器的內部構造及各元件的功用。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如果您已了解這部分的知識且欲拆解的話,那..建議您要不要先檢查電源供應器一次側的問題呢?
或者建議您將電源供應器內部的圖片PO上來,讓大大們來檢視問題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