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裝置一插就當機??

楼主(2010-04-18):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一張MS7184主機板,之前使用時USB時常插滿裝置使用,後無故突然不能開機,查了很久才發現是主機板USB裝置有故障,在USB不接任何裝置時主機都能正常使用,目前懷疑是否為USB+5V供電有意常,在下實在不知道要如何著手檢查,請大大賜教!!

网友:
USB的供電有分+5V跟+5VSB,
如果是設定在+5VSB,外接的USB裝置也沒有外接電源
全部使用+5VSB的話,就有可能造成你目前的狀況
因為+5VSB輸出電流Max 2A,主要是供給電源供應器啟動用的
請檢查電源供應器的+5VSB電容是否異常
或是外接USB使用獨立變壓器供電

网友:
請問 雄大
要在哪邊設定 usb 裝置 吃 +5VSB 或 +5V
是在BIOS 裡面嗎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機板上有一個JP
仔細找找吧,每一塊主機板的位置都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華碩的板子,通常很容易找到跳帽可以調整。
但其他廠商,就較不多見了。

网友:
應該有可能是您的
1.USB PORT有問題
2.電源供應器的+5VSB供電有問題
3.相容性問題(如作業系統跟外接裝置相容性等)
4.其他問題...?

另外,不知您用的外接裝置是指?...隨身碟?外接硬碟?USB鍵盤滑鼠?等等..

网友:
是在OS裡當機嗎?是的話你可以先在MSI網站是重抓一下USB的驅動看看

网友:
我的版子 是技嘉的 等等來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