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不小心~~~把音圓點歌機玩壞了...

楼主(2010-04-18):
本來在修客戶的音圓點歌機.....
修了2天還搞不定....
大家有看我的實例~~因該也知道~~我之前有修一顆音源的電源供應器...
昨天送來的這台~~也是一樣的故障情況~~~~
不過這台壞的太嚴重了....東西換上去之後~~~居然...連環爆.....
只好把之前修好的那一台拿來裝...
但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居然給我連續重開機.....
在此之前~~我有使用~~一般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正常運作...
換上這顆~~連續重開....最後檢查~~~5VSB居然電壓跳動....
我光查這問題~~找了一整天~~~最後~~在始玩~~搬搬樂~~~~
零件一個一個換...問題還是一樣....最後抓狂了~~~把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拆下...
打算換變壓器的時候~~~才發現~~下面...藏了一顆光偶合~~~~
太利害了~~~那顆爆掉了耶....我居然沒發現.......還能用才叫神奇....
再次修好個顆電源供應器之後...裝上去~~自己開機....
我按遙控器...點歌..等等的功能按鍵..通通沒反應....完了....
這下真的慘了~~~主幾版掛了......不過~大致上找到懷疑的IC了~~~
好在網拍有人在賣~~~買回來修看看了~~~~能救活~那就很神奇了~~~~
掛掉的IC~~~EM78P153S 順便把資料傳上來給大家研究~~~~
另外我在上傳那顆電源供應器常壞的資料...這顆~~網拍的價錢~~碰不得...
如果還有機會遇到~~我因該會對岸買~~價格差太多了...
另外~這顆~請勿貿然換上去就送電...一定爆給你看
上次沒爆~~~我運氣好~~~~因為光偶合沒有短路~~有短路1M歐姆內~~~~就會爆....

网友A:
電源供應器
網拍價800元
300w應該可以拿小白牌power
來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
網拍價800元
300w應該可以拿小白牌power
來改吧???

原廠的修復比較好交代~~~~~~
要是拿改的~~~我也會改阿~~~問題是客戶不答應~~~~
你想改也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的修復比較好交代~~~~~~
要是拿改的~~~我也會改阿~~~問題是客戶不答應~~~~
你想改也不可能~~~~

說得有道理
一方面增加功力
一方面學習新知...

楼主:
嗚嗚嗚~~~~剛要買那顆IC~~~早上才發現~~~已經下架....
不知道買不買的到了~~~~......

网友B:
S大~溫刀有1H0265溜~不知道可不可以替代~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airchild/KA1H0265R.pdf
對了~1H0165R在早期的FPS電腦電源供應器及CCFL的緊急照明燈中都有見過...
家裡應該還有殺肉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說...
要在跟我說吧~送你^O^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溫刀有1H0265溜~不知道可不可以替代~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fairchild/KA1H0265R.pdf
對了~1H0165R在早期的FPS電腦電源供應器及CCFL的緊急照明燈中都有見過...
家裡應該還有殺肉的~但是不 ...

我要的是EM78P153S~~~~~~

网友C:
沒圖沒真相...,不知你的音圓是何機種?

EM78P153S 上網查是mcu,你有程式可以燒嗎?

PIC12C508/509→EM78P153S 這2顆說不一定可以相容替代,你可以問一下廠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PIC12C508&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圖沒真相...,不知你的音圓是何機種?

EM78P153S 上網查是mcu,你有程式可以燒嗎?

PIC12C508/509→EM78P153S 這2顆說不一定可以相容替代,你可以問一下廠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 ...

.....還真的有程式....這下慘了....不用玩了......
這顆IC是在控制開關機與紅外線接收編碼用的......
看樣子~~~好來拆我家那台點歌機的來COPY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要不要燒錄程式我不知?上網查是要燒錄...

PIC12C508/509 我看datasheet ,腳位好像也不能替代,網路上說可以,這個

可能要在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燒錄程式我不知?上網查是要燒錄...

PIC12C508/509 我看datasheet ,腳位好像也不能替代,網路上說可以,這個

可能要在查查...

沒關西拉~~~我有找到有人在賣這顆~~~~只是昨天沒有下標~~~時間到下架了...
他因該還在上班~要等他下班~~就可以買到了~~~~~
你最近很忙耶...都沒看到你上來~~~~有看到都只有上來一下下人就消失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如果確定真是EM78P153S 損壞,也有很多可以替代..

http://hi.baidu.com/dianda34/blo ... 19cff63a87ce47.html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002821659.html

如果是舊音圓vcd型點歌機,主機板壞就很頭疼,一開機會先偵測vcd光碟,自己猜測

是把偵測(驅動)程式寫在bios裡或點歌程式裡,想用一般舊主機板替換都不行...祝好運

下圖是舊音圓vcd型點歌機的遙控..不知你是不是這種isa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9029-1-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確定真是EM78P153S 損壞,也有很多可以替代..

http://hi.baidu.com/dianda34/blo ... 19cff63a87ce47.html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002821659.html

如果是舊音圓vcd型點歌機, ...

我修的那台是新一代的音圓點歌機....沒有電腦主機板的....
用的電路板超小一塊.....跟你在學的坎入式系統很像.....
等我修好你就會看到....那摸大一台~~~裡面的東西...看了會很無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電路板有多小,現在的嵌入式,也還是跟主機板一樣的,只是將IO的功能拿掉一大部分,處理器也拿了一大部分掉,感覺起來,就非常的迷你了。
甚至,也可以單純用micro controller就可以兜出簡單的功能了。

网友:
其實現在的點歌機已都使用嵌入式系統模式來作了,
這也是本來想改學嵌入式來玩的一個主因,

楼主:
對了~~這顆IC因該可以把資料刷掉重新寫入吧???

网友G:
otp rom沒記錯因該是一次性寫入

网友:
問題是PIC那棵有程式保護燒錄
EMP那棵沒有燒錄保護選項,
兩棵都沒有ERASE的選項,
是直接燒就好,還是只是能燒一次的CHIP
依燒錄器選項看來,應該是只能燒一次的CHIP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otp rom沒記錯因該是一次性寫入

.....暈了~~難怪他會說裡面已經有寫入資料了......這樣不就不用買了.....

剛剛上網查了一下....OTP....居然是PROM.....一次性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