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蕩晶體的支解[零件組]

楼主(2010-04-19):
(轉)振蕩晶體的支解[零件組]
http://www.cndiyclub.com/bbs/read.php?tid=19533
圖片品质相当好^-^

晶體的支解,我們會發現.......
1 PH光驅板拆出來的晶體
a1图

2:淘寶上60元一只的溫補晶體,回來沒幾次就OVER.......
a2图 a2a图

3:搞回來看看的C-MAC,精致就是這樣對比出來的
a3图

4:市面上一般的有源晶體,就是陶片再加坨黑牛屎....
a4图

(轉)ps:小型震盪器的圖
有測電視盒的12MH震盪器的兩支腳,黃電表只能測到15MHZ...所以一端OL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63-1-1.html

网友:
薄薄的那一片透明狀物體,就是石英震盪片
具有特殊的物理效果
當石英晶片的兩端施加電壓,石英晶片會膨脹(收縮)
當電壓移除後,石英晶片會恢復原狀,且產生一電壓
利用此一特性,將震盪電路設計在與石英晶片產生諧振的頻率上
即成石英震盪電路,
優點是 震盪頻率穩定度極高,且較不受溫度影響,
缺點為 震盪子幾呼都有固定的頻率,且成本較高

噴墨印表機的噴頭
也是利用石英晶片的壓電特性
以達到噴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