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300+II 的電源

楼主(2010-04-19):
一開始發現保險絲  燒掉

後來換了保險絲 和水泥溫度電阻 和K2662

就不會燒了

可是電源只有送到變壓器前端

後端就沒有輸出了

這是哪裡壞了?

网友:
RCC 自激式震盪電路,有相當的難度,等候高手解答

焊接面的錫渣太恐怖了,建議刷乾淨再上電測試,以防短路

网友:
橘色零件是磁珠(BEAD),用做濾波用。
若是K2662擊穿,最好檢查其G極驅動電路元件有無異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綠色圈的那ㄧ票電路有沒有正常呢?
K2662的G極控制電路應該是在那邊沒錯。
----------------------------------------------------------------------------------------------------------
謝謝雄爸爸,沒仔細看,那顆在二次測!不會是PWM了。
改一下圖。
較高的機會是OPA,這自激式的就不用PWM晶片囉?找了一下資料,果然不用PWM晶片,自己震盪產生開關切換。

网友:
那顆DIP8的IC是在低壓側
應該是OP 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綠色圈的那ㄧ票電路有沒有正常呢?
K2662的G極控制電路應該是在那邊沒錯。

謝謝雄爸爸, ...

綠色那一區的零件包括電阻電晶體等都全部換新的過了

紅色圈起來那個ic也有換過新的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狼大說的那顆磁珠,從板子上看起來,好像是接到MOS的G極,不知道能不能夠直接短路過去?
若那邊開路,G極沒辦法受到控制,就不會有電壓出現。

楼主:
磁珠那個零件我量測過!現在是開路狀態…

网友D:
磁珠應該是要短路狀態,因為就是一條導線加上一個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珠應該是要短路狀態,因為就是一條導線加上一個磁芯。

我打字打錯了

是短路的狀態

那我量那個k2662三隻腳怎都是150v電壓

网友D:
變壓器繞組也可以檢查一下,另外光耦合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繞組也可以檢查一下,另外光耦合也看看。

光耦測試沒壞

那請問變壓器要怎麼測試量測阿?

那如果壞變壓器~那應該也不容易買到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掛變壓器的機會不大,看變壓器的外觀,感覺沒有特殊異狀。K2662的G極也是150V?這麼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掛變壓器的機會不大,看變壓器的外觀,感覺沒有特殊異狀。K2662的G極也是150V?這麼奇怪。

恩阿我量了三隻腳都是150v

可是那一區的零件我全部都換成新的~因為查不出問題所以我全部換新

那些1/8w的電阻我都有換過

電晶體也都換了k2662也是新的

网友D:
三腳都150V...您是黑棒對一次側直流負端,紅棒對G極量的嗎?
另一個比較糟糕的情形是變壓器一次側兩繞組間有漏電或層間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腳都150V...您是黑棒對一次側直流負端,紅棒對G極量的嗎?
另一個比較糟糕的情形是變壓器一次側兩繞組間有漏電或層間擊穿。

恩~我是這樣量的~

网友:
mos的s端也是150v嗎?有電阻開路了

网友:
大電容旁邊有顆IC1你有檢查嗎???
那一顆因該是整蕩用的IC~~拆下來找一下資料測量看看
那顆看起來像是電晶體..其實是一顆IC喔.....

网友:
RCC自激式迴路的零件不能任意代用
否則功率晶體極可能在電路動作的瞬間燒毀

PWM電路的晶體,hef不足時頂多只是消耗功率增加
RCC電路的晶體,hfe不足時就很可能造成電路動作異常

POWER MOS的S極是不可能量到超過1V的電壓
除非MOS的S極那一顆金屬皮膜電阻(電流偵測)斷路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二次側
使用一般電錶是量不到電壓的(未整流前都是高頻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