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問題

楼主(2010-04-19):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我們如果依個P+I
的電路板,我要怎麼知道他電壓輸出的腳位
是什麼
PS有看到一位大大他修的經驗裡(MOZO V901 狀況忽明忽滅維修實例分享)
提到用三用電錶電流檔引進5V到ON/OFF裡面
要怎麼使用呢
請各位高手敎導一下
用P+I直接可以測試好壞

网友:
可以阿,裝燈管,用觸發式的方式點燈阿,用10歐姆水泥電阻觸發5v跟on/off
就可以點亮了,就可以證明pi版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看k大粉認真每天都在發問就在解說明白一點
1.先上電,用黑表筆接地紅表筆測量pi版到ad版的接口的pin腳找出5v的供電腳位
2.在上述的接口處的pin腳查一下電路,通常有一個pin腳的電路最靠邊緣處,他的接點是電晶體的應該就是on/off腳位了
3.把燈管接上,上市電
4.用10歐姆的水泥電阻連接第一個腳位跟第二腳位
5.燈管就會點亮,pi就是好的,不過應該不久就會產生電路保護,就會熄滅了

楼主:
感謝大大教導
我只是ㄧ個只會換電容的工程師
不過到這邊學到很多很多的知識跟技術

這邊的人又粉好
都會教導
感謝
馬上來去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祝你成功,你還會換電容粉不錯喔,我是從不會換電容開始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