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GA-K8N51GMF-RH 除錯卡00 RESET燈不亮 [已放棄]

楼主(2010-04-19):
小弟這塊版子,怪怪的...
有時候RESET燈不會亮,有時候又有RESET,然後我手動RESET(就是短路RESET 的PIN腳)會有RESET的動作。
RESET燈不亮的時候小弟有去量一下VCORE大約是1.67V,小弟接著短路RESET 的PIN腳 ,CPU的RESET信號的電壓有降至0V
請問,我接下來要怎麼測試啊?

网友:
大大您好,再能夠reset時,看看重要部分的電壓有沒有異常,然後在看不能reset時,電壓又有什麼樣的變化。
CPU有reset跳動,那麼可以先將BIOS刷看看。
再決定後續的檢查方向。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但是...我辜負了您的好意...
我量完大部分的電壓之後,好像還蠻正常的...
所以想說重燒BIOS試試看,結果...有一排銅箔被我拆下來了....
已經打算放在旁邊,等下次需要的時候,讓他發揮環保的效用...
遺照...
家屬答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 ~..........傷的還真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慘不忍睹................哪天我也練習了風槍,不知道會有很多這樣的板子出現。

网友:
這個板子銅泊弄成這樣,只能當料板了真是慘

网友:
哇......手邊一張板子也是trace到BIOS跟I/O部分就不敢動了,怕發生慘劇

另一張(GA-8SG667)的reset燈其實蠻有趣的,插上偵錯卡時是不亮的
但是呢,短路reset針腳以後,恆亮了,後來量測reset針腳的電壓分別是0v及3.14(有點怪)
試著跑一下線路發現有量測到電壓的那腳有連通到一個三腳的(上面編號是1p還有一個倒著寫的C)量測的電壓應該是反相器
然後接著兩個989歐姆的電阻,其中一個斷路了,不太好更換哩,旁邊剛好是ide的插槽,又要換烙鐵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開reset後,如果是0V,那就要查0V的那條線路。

网友:
買個 BIOS 座~焊上  也可以拉(找 網路卡 不要的 ASUS主機板 很多)32 ~只是 你剛在焊那些線可能就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唷.....有去找那條線了,是有找到疑似故障的電阻啦,不過還沒換,位置剛好卡到IDE槽
目前就只找到前面5個零件以後那條線路就隱身了
拿蜂鳴檔劃半天運氣很糟都沒聲音,記得reset線路還有連PG線吧?
很不幸的是,reset腳跟ATX插座剛好是對角線,看著線路昏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 SIS 的晶片 , 那 pg 跟 reset 有可能從北橋那裡拉出來 !!

往那邊找就對了 !! 不難找的啦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樓主的板子應該是 GEFORCE6100 晶片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emc88888大您搞錯啦!
現在是看conbawa的板子,的確是SIS的晶片組喔!

conbawa大,如果可以的話,您可以將問題另開一個帖子來討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G:

歹勢歹勢....老眼昏花了.......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佔用到回覆空間了,這塊板是拿來嘗試跑線的啦,所以上來發發牢騷....
另外,發現上次的跑線完全錯誤了,大糟糕!!
有正式開始維修會上來開帖發問的,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