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設定問題

楼主(2010-04-19):
想請教各位大大以下電腦問題:

我的骨董筆電每次關機後隔天在開啟時,都要設定時間日期後才能使用,

請問有沒有大大遇過或是知道如何改善的呢?

是因為記憶體壞掉嗎?

請各位大大幫助小弟~先說聲謝謝囉

网友:
主機板上的電池沒電了
大大圓圓扁扁的那顆
應該是2032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要拆筆電了!
rex560810大說的.......電池。筆電上面沒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咦?是沒有那麼大顆的還是完全沒有?
偶記得手機裏也有,只是很小顆而且用點焊的

网友:
應該是像這一型的電池吧!
但還是要拆筆電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是沒有那麼大顆的還是完全沒有?
偶記得手機裏也有,只是很小顆而且用點焊的

COMS電池沒電+1,個人拆過多台NB,也是有用點焊在NB主機板上的,各種廠牌的設計不過,如版大運氣好一點,可以看看在您的NB底部,可簡單拆開的蓋子,拆開看看就設計在裡面,如沒就真要拆全機外殼更換電池了。:)

网友:
他有分2PIN和3PIN

网友:
:) 沒錯,若是設定的日期及時間錯亂時通常都是電池沒電了,這個時候換顆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教學~~讓小弟了解~~

网友:
筆電的電池有焊接點..那是用點焊上去的...千萬不要拿一般的烙鐵來黏..不然電池會爆炸@@"

网友:
不會爆炸吧  用特殊錫焊上去(沒有的話銀錫也不錯用 重點在於清潔 跟銅線最好刮一下  增加接觸面 比較好焊上)  再用熱縮套管吹一吹  我的benq  joe筆電電池就是這樣換的阿  當然爆炸應該是你加熱過度這就一定會 你想玩爆炸就給它拼命加熱
主要是錫的關西   有小條裝的一條大概25-35看老闆良心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E(2010-06-07):
引用 网友A:
這要拆筆電了!
rex560810大說的.......電池。筆電上面沒有...............

筆電也是有水銀電池的 只是有的不一定是用 203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筆電也是有水銀電池的 只是有的不一定是用 2032..

查看一下手上有廿幾顆,全部是CR2032,但它是LITHIUM BATTERY,而不是水銀電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