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螢幕電源燈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強阿大大這種東西在小弟家裡面只有2條路一條殺肉一條回收

网友:
shunxing大.果然是維修達人阿.真是我學習的對象.太厲害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會很硬啊,蠻軟的吧!換一個整流二極體就解決了
現在知道了吧!軟柿子吃多了總是得換一個硬芭樂啃一啃才會平衡,要不然花了那麼多錢買示波器幹嘛,你說對不對?
不過話說回來,量整流二極體我還是喜歡用指針電錶轉到x10K檔去量反向漏電,只要指針一動,就代表這個整流二極體一定有問題,先換再說,如果用數字表,還得要想一想這樣對不對,真是麻煩

网友:
整流二極體1N1007好的組抗我記得約5ㄡ姆左右
我也曾被這個騙過以為是好的
時再找不出其他原因
只好看換看看
這一換就正常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那條紅色線,應該是看整個電壓是否出現漣波吧?二極體壞了,整個變成沒辦法整流,有可能全波變成半波,也有可能是逆向漏電流太大,把電壓扯下來,電壓就掉下來,整個用電錶量起來,就會跳動。
不過也出現蠻大的漏洞,您太依賴那台優利得的電表了,數位電錶量半導體,很容易誤判,還是用指針電錶比較準確。
蠻棒的經驗。
--------------------以下是錯字--------------------------------------------
上面的測量~~大家因()該也會認為原先的MOSFET掛了...畢竟...雙向組()抗只差10倍...所以當成故障品處理了

我把那一顆很可疑的2級()體拆下來測量...怎麼側()都是好的......

不過~~這一換....電壓整各()正常了......這來真是神奇阿....

网友D:
挖~~還有這種事
那看來我還是要用指針量二極體才是王道了
要不然向我遇到這種我肯定修不好
感謝Shunxing經驗教導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話說回來,量整流二極體我還是喜歡用指針電錶轉到x10K檔去量反向漏電,只要指針一動,就代表這個整流二極體一定有問題,先換再說,如果用數字表,還得要想一想這樣對不對,真是麻煩

我也是這樣測試阿~~~不會動.....
所以~~~還真的是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
當時看到那顆二極體下方的PCB板子都快烤黑了
我有先拆下來測量過一次...在裝回去的...
換一拖拉庫的東西~~~還是不行~~只好把那顆換掉...就這樣好了....

引用 网友D:
挖~~還有這種事
那看來我還是要用指針量二極體才是王道了
要不然向我遇到這種我肯定修不好
感謝Shunxing經驗教導阿

你用指針量也會認為是好的沒壞.....

网友E:
S你算運氣不錯燈還會閃

S你算運氣不錯燈還會閃,我有一台燈都不會亮買了一堆零件回來研究連電源 IC都換了一樣,最後殺肉了事

网友:
零件都快換光了才找出來,沒想到量起來是好的二極體居然是元兇!!
下次可以注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那條紅色線,應該是看整個電壓是否出現漣波吧?二極體壞了,整個變成沒辦法整流,有可能全波變成半波,也有可能是逆向漏電流太大,把電壓扯下來,電壓就掉下來,整個用電錶量起來,就會跳動。
不過也出現蠻大的漏洞,您太依賴那台 ...

我沒有依賴數位電表.........
我在測量東西~~~都是3支電表輪流檢測(1台指針2台數位)........
就是也查不出原因..~~~~~~~~~本來想要把它報廢了~~~不過這是客人的~~~有錢賺~~
就要努力一點~~~~把問題查出

PS~~看看最後一張照片~~~~指針電表不就在旁邊角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S你算運氣不錯燈還會閃,我有一台燈都不會亮買了一堆零件回來研究連電源 IC都換了一樣,最後殺肉了事

這個我也有修過~~~~
還是這網站的網友帶來的....
它壞的~~~有2種~~電源管理IC外加MOSFET~~~~~

网友:
這個問題看來是通病耶,我也遇過了兩次,但我找不出來為出麼5V就是不穩定

找到最後放棄了,直接接一個DC TO DC 12V轉5V的交件

唉~~沒想到只是二極體故障造成,下次知道了,先換下再看看了。

网友:
還是不懂為何二極體 用電表測量是好的
但實際上是壞的....
幸好只有一個零件有這種暗病 如果有兩個同時存在....那就累死囉

网友F:
請問S大有這片 P+I board  的編號嗎?

网友:
恩恩~這還要靠 經驗 不然 ~找到暈倒 也找不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S大有這片 P+I board  的編號嗎?

早就還給客人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就還給客人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沒關係!
是圖上那顆大的 Diode (編號 D102) ? 接 FAN7061 pin6 及 MOSFET gate 這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關係!
是圖上那顆大的 Diode (編號 D102) ? 接 FAN7061 pin6 及 MOSFET gate 這顆嗎?

D102就是故障的二極體位置~~~~~至於接到哪邊我也忘了~~~~~

网友:
整流二極體也會壞,先學起來。感謝,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shunxing (大) 您好 !
看了您這篇辛苦維修文章 , 很感謝您願意提供如此詳實的維修分享 !
shunxing (大) 在此篇文中提到 : 『 1N1007 焊接處PCB板有高溫烤焦痕跡 』, 通常我們學過電子本科的人都知道 ( 尤其是線路設計人員), 對於半導體這類東西出現不正常高發熱現象是很不利的一件事 , 不管是 V-pp 的最大值或是工作曲線是否正確  , 都跟『 熱跑脫 』 離不開關係 。 或許是這個原因讓您量測 1N1007 雖然是正常 , 但安裝回去送電後熱能又聚集回來而出現『 熱跑脫 』現象 , 以致+5V 供電無法整流至穩定狀態 , 進而產生供電異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unxing (大) 您好 !
看了您這篇辛苦維修文章 , 很感謝您願意提供如此詳實的維修分享 !
shunxing (大) 在此篇文中提到 : 『 1N1007 焊接處PCB板有高溫烤焦痕跡 』, 通常我們學過電子本科的人都知道 ( 尤其是線路 ...

我這篇有發至對岸...
他們是說這個位置因該是使用高速二極體.....
但是....它卻是一般的二極體.......
我會判斷到這顆有問題...主要是因為~~~~我看到其他的板子都使用高速二極體...
只有這個二極體是一般的....再加上~~~板子被烤焦~~~~我才會想說~~~乾脆換掉看看~~~
這時整個就正常了.....以前遇到的12V變壓器....其實也有很多~~~都跟這個位置的二極體有關...
但~~我之前拆下來測試都是好的...也沒有想過要去換它...以後遇到這種電源不穩定的~~
我一定會先換掉這位置的二極體了....